这个回路,原理该怎样设计

楼主(2006-08-26):
共有如下要求:

1.液压马达满足正反转,并且都存在负负载情况;

2.换向阀中位时,允许马达在惯性负载的带动下,继续旋转.要求高低压转换时不能有冲击

' j: j ]8 r1 `, R3 ?

3.断电时马达需要刹车

4.断电时马达应具备应急装置,能打开制动器让马达回到最低位置

网友:

3.断电时马达需要刹车  宁波三立油马达是带液压刹车的

网友:

1.正反转随便就实现了,负负载情况在回油路加背压。
2.Y型中位机能,使A,B通,冲击即可考虑阀的过渡位形式也可选蓄能器。
3.备选方案较多,如果结合4项综合考虑,需要费些脑筋。

网友:

3楼的意见已经很全了,停车应急时,可在液压刹车回路中留口,用手动泵或其他方式,打开液压刹车就行了

网友:

如何利用断电后系统内的残压制动,且制动力随残压变小而减小,最后归零,让马达回到最低位置,这个需要费些脑筋。
首先是否能实现,其次怎样实现?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楼上好主意!

网友:

好办法!3楼加7楼应该是很好的答案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10 楼的图纸我看了,和我早期的设计原理一样。但你没有考虑马达怎样实现惯性旋转,以及马达的吸真空问题。

网友:

1.正反转随便就实现了,负负载情况在回油路加背压。
2.Y型中位机能,使A,B通,冲击即可考虑阀的过渡位形式也可选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