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的黄铜板对接什么焊最好?

楼主(2006-08-26):
<>5MM的黄铜板对接用什么焊最好(注意是平板).变形最小...各位高手.帮帮忙.在此谢过~

网友:
Re: 5MM的黄铜板对接有什么焊最好.~~

一般的直流焊行
变形最小就不知道了

网友:
Re: 5MM的黄铜板对接有什么焊最好.~~

铜焊 银焊都行

网友:
Re: 5MM的黄铜板对接有什么焊最好.~~

我们焊铜是用钨极氩弧焊焊接.

楼主:
Re: 5MM的黄铜板对接有什么焊最好.~~

还有什么好方便~氩弧焊要求扳子对接的好,在说堆积物很少.影响后期打磨~.各位大哥.谁还有好的方法~说下.在次谢过~

网友:
Re: 5MM的黄铜板对接有什么焊最好.~~

银焊变形小

网友:
Re: 5MM的黄铜板对接有什么焊最好.~~

楼主网友好!

有一种“爆炸焊接”不仿试试。

syw   060822---03.24

网友(2007-12-21):
MIG焊接,焊接速度尽量快些,不但效率高,变形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