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斜钻孔零件三维图--斜孔怎画?

楼主(2006-08-27):
各位网友好!

 m

我现在已经能够比较熟练的用SolidWorks画比较规则的零件图和装配图了。

3 {9 @) | o

有能力用三维图的直观方式回答“半缘”网友的见解

和“中国制造”网友发起的讨论。

今早,我用了很长时间也没将“钻斜孔零件--A011.SLDPRT”图中的斜孔画出来。

 a: a

请熟习的网友给我指点。

syw--060827---08.50

//*****************************

------- 液压集成块上的斜孔---[我的见解]

* j4 n R" u9 c, }

+ V" v# P" Y g1 S$ {

 j: w" P1 X4 u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 e ?

楼主:
Re: ?:画斜钻孔零件三维图--斜孔怎画?

刚才文件占用,没传上,再传一次。

syw   060827---08.54

楼主:
Re: ?:画斜钻孔零件三维图--斜孔怎画?

版主及管理员网友好!

我不知什么原因,我在回帖中要传的三维图文件,两次都没传上,

请指点。

再传一次。

syw   060827---09.01

//*****************************

钻斜孔零件--A011.SLDPRT      84K

网友:
Re: ?:画斜钻孔零件三维图--斜孔怎画?

我是画成直的再旋转

网友:
Re: ?:画斜钻孔零件三维图--斜孔怎画?

明天试试。

楼主:

金枫液压 网友好! 在上此帖之前我曾试图这样做过。 看完你在4楼的帖后,又反复试了好多次,还是没有成功。 我首先认为,我哪个步骤没有做对。 请“金枫液压”及知道的网友,将详细步骤用下面的方式告诉我。具体如下面所示: 谢谢! syw 060827---18.50 //******************************************** 1***-----2***-----3***-----4***-----5***-----6***-----……

楼主:

金枫液压 及各位网友好! 还有,我能做到对改变孔的直径的大小,孔的深浅,和孔在上表面的位置。 而我要的是,上表面的位置不变,孔的底部向任意一条边进行45度的角度旋转。 具体见附件。 syw 060827---18.58

楼主:

金枫液压 及各位网友好! 我用压缩的办法传一下这个文件,(“钻斜孔零件--A011.SLDPRT”) 请会做的网友画好后,再将文件压缩后传上来。 谢谢。 我相信,这回我的毅力会祝我传递成功! syw 060827---09.09

网友:

在你要钻孔位置增加一个45度的辅助面,然后在辅助面上钻孔即可

楼主:

srq 网友好!

直觉告诉我,你的方法可行。马上去试。

谢谢!

syw   060828---03.36

楼主:

srq 及各位网友好!

srq网友,在你的提示下,我终于画成功了一套完整的“钻斜孔胎具三维图装配图”,

具体见下面的链接。谢谢!

我是按照你说的,先画个辅助平面---钻孔----再削去那个辅助平面。

画是画出来了,但总感到这象不是正规的步骤,因为中心孔的精确定位没能解决。

是否,这在Solidworks中,是个“无解方程”?

请哪位网友给出答案。

谢谢!

syw    060828---12.12

//*******************************************

液压集成块上的斜孔---[我的见解]
http://bbs.cmiw.cn/forums/42261/ShowPost.aspx#42261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http://bbs.cmiw.cn/forums/42265/ShowPost.aspx#42265

网友:

辅助面要过孔的中心点就可以精确定位了

楼主:

srq    我爱机械 两位网友好!

谢谢你们的回帖。

特别是srq 网友,你的提示使我矛塞顿开。这个问题我试了好长时间。

不知proe和ug中是不有相应的指令,如果有,我就准备放弃sw。

其实,我很喜欢sw,因为它是我的“亲戚”。

你看,sw和syw是否很象。

谢谢!

syw   060829---03.03

网友(2006-11-16):
画斜钻孔的方法

解压文件后看看效果如何?拖动阀,然后单击SolidWorks更新按钮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

网友(2007-07-15):

画成直的再旋转 .如何旋转.请指教.

网友(2009-10-12):
开门造车大侠真是永远都在学习呀,作为年轻人我感到惭愧。

网友:
先建一个带角度的基准平面,在做斜孔

网友(2009-11-26):
有谁对垂直面阻碍着那些空有经验的啊

网友:
错了
是有谁对垂直面钻斜孔有经验

网友:
向开门造车大侠致敬。

网友(2010-10-20):
真是学无止境啊,精神太可嘉了~

网友:
没有过SOLIDWORK,只会用PROE 和CAD

网友(2012-03-21):
下来看哈有用没有,谢谢楼主

网友(2014-07-14):
建立倾斜的基准面,在倾斜面上画圆,拉伸切除

网友:
不知大侠是不是要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