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清洗请教?

楼主(2006-08-27):
各位大侠:

在装配液压系统时,集成块,接头,管路,液压阀应该怎么清洗啊?书上说不让用煤油,我也觉得用煤油不妥,也就是说煤油和液压油相容性问题,是否对液压油有影响?清洗油是什么东西?

1 { ]

我们在清洗时还是用煤油,用液压油清洗成本太贵吧?另外,正规高压软管供货状态是什么?我见到最好的是两端用胶带封口,打开后有清洁的油流出,我想可能试过压或者用油冲洗过吧。

各液压阀要拆开清洗吗?我见有把比例换向阀组都拆开的,这样科学吗?另油箱,钢管酸洗问题请教。

谢谢!

网友:

我们一般用汽油清洗
管道酸洗磷化
液压阀如没拆过封,不必清洗,
如拆开过,或通过脏油,则必须清洗

网友:

汽油,丙酮对密封件损伤巨大,我们用煤油或轻柴油,晾干就好。油箱,钢管酸洗都是拿出去做的,回来后还需水冲洗,晾干后涂防锈油,封闭。

网友:

2楼用汽油清洗是件危险而且低效的事情.汽油的挥发性太强了.
3楼在酸洗后不应用水洗,因为晾干的时候已经开始生锈了.一般在酸洗厂里酸洗完了会碱洗钝化的.不必再处理了
比例阀最好不要拆,因为搞不好就坏了.

网友:

二楼不是搞液压的吗?怎么跟四楼说的有这样大的出入呀.

网友:

阀最好不要拆,装配的时候管路里和阀块一定要干净,用煤油洗过后,等干了,在装之前再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如果有比例阀或伺服阀建议用普通的换向阀先代替,装配后,用清洗程序清洗,清洗后更换过滤器的滤芯,再把比例阀换上去,装比例阀的系统,管路里最好能装一个强磁过滤器,可以把铁屑吸住。如果系统里不干净会出现很多问题,阀芯卡死,或是吸油过滤器里全是淤泥,造成泵吸油困难,最后泵会损坏的,等等,所以清洗是个应该重视的大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要求高的系统,管路都是不锈钢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受益菲浅!
看来用煤油清洗的多,我也是,到底合适吗?我们也买过清洗油,价格和煤油差不多,没敢用,哈哈!
油箱说要喷砂(喷丸),酸洗、涂覆耐油漆或塑料涂层,我们做的免烧砌块机,想着也没那么高要求,只是物理清理了一下,用煤油洗了,又用面团粘了一遍。
钢管本来要酸洗的,只有5根,私营企业,就算了。不过装好后,试机也算顺利。
最后,想问一下,高压软管制作的时候用砂轮机切割合适吗?我见有用刀片切割的,也是私人做的,还可以试压,我感觉他的有保证些。
谢谢!

网友:

软管怎么干?

网友:

制作高压软管的有专用的设备来切割软管,是用很薄的刀片

网友:

我们也是用汽油清洗的。不过听说用汽油不如煤油好。
没有试过,也不清楚到底哪个好。
还请有经验的老师来讲讲明白。
谢谢!

网友:

gates 的高压软管是用砂轮片切割的,管道清理是用橡胶塞。

网友(2006-09-29):

我们制作的高压胶管就是用煤油清洗的,不过检验需要用120#汽油检验清洁度.不过不能放的时间过长.硬管酸洗完磷化处理后进行喷塑.

网友(2010-11-09):
汽油,丙酮对密封件损伤巨大,我们用煤油或轻柴油,晾干就好。油箱,钢管酸洗都是拿出去做的,回来后还需水冲洗,晾干后涂防锈油,封闭。

网友(2013-12-31):
看书上是应用汽油或清洗油洗,严禁用煤油或柴油。
我也想知道具体原因,因为我们一般也是拿汽油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