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厚不锈钢落料模具间隙要多大才合适?---[讨论]

楼主(2006-08-27):
o请问大侠,0.5厚不锈钢落料模具间隙要多大才合适?

楼主:
Re: 0.5厚不锈钢落料模具间隙要多大才合适?---[求助]

我用0.06t,你们呢?请积极发言共同提高

网友:

建议大间隙!

网友:

0.05mm,应该合理

楼主:

请问4楼的大侠有实践经验?

网友:

同意2楼观点,要求高时,效果不错,这是经过实战来的.

网友(2007-12-15):
今天我也冲了一个0.5的不锈钢。间隙单边0.04mm,效果还好,

网友:
单边0.04都很大了
0.6的304不锈钢,单边0.018mm

网友:
书上看来的,理论上应该小于0.04,不过我冲外圆12厚0.30的304不锈钢园片间隙0.05,效果也不错.

网友:
0.5厚不锈钢落料模具间隙要多大才合适?---[讨论] »

好难讲。要视乎冲床的滑块稳定性。应与实际情况取0.04-0.06(双面)

网友:
回复2楼

应该是0.08mm的下模较合理,这样模具的寿命也会延长的

网友:
间隙单边0.04mm,建议冲薄料时用模架。

网友:
楼主提到的不锈钢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2008-01-16):
间隙的确定是一般有允许的最大间隙和最小间隙,很难说是那个间隙一定最合理。
主要根据零件的精度和允许毛刺要求来决定,大间隙冲出的零件毛刺大,精度差但对模具的损伤小,一次刀口的利用率高。反之,小间隙冲出的零件毛刺小,精度高但对模具的损伤大
楼主要求的零件要求如果很高的话建议用0.03~0.04的间隙,刀口处用合金材料镶块慢走丝加工,用滚珠导套控制模具精度就没问题了!

网友(2008-05-13):
刀口处用慢走丝加工,用滚珠导套控制模具精度就没问题了!间隙用0.05mm应该可以

网友:
单边0.02比较合理

网友:
摸具的间隙和要加工零件的批量、要求精度、选择的材料有关,
他们决定了摸具要选择的间隙及精度。
楼主提到的不锈钢有很多种,每种型号不锈钢所选择间隙完全取决于它的使用条件和精度要求。
请楼主详细说明你的用意和对零件的要求及精度。

网友(2008-06-15):
要看零件的具体情况,不好一概而论的。

网友:
以我的经验看,不锈钢硬度不同,间隙也应不同,我们用的HV200以下的采用双边百分之八,硬度高些的逐渐加到百分之十,当不锈钢硬度高而冲头很小的时候,为避免折断,只能牺牲毛刺质量,间隙放大到百分之十二

网友(2009-09-15):
间隙在0.05吧,

网友:
间隙单边0.04mm,效果还好

网友:
应该是6%至10%

网友:
综合考虑模具寿命,冲孔的形状,尺寸,材料硬度,抗拉强度等因素,取0--0.1

网友(2010-11-17):
连续模一般是料厚的T5%~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