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受力与旋向有关系么,是什么关系?---[请教]

楼主(2006-08-27):
齿轮受力与旋向有关系么,是什么关系?

网友:

有关系~~但具体的说不上~~8 J- f# Z  I" T# t; K
另外好象跟齿轮的装配方向还有关系

网友:

与齿轮旋转方向有关系,

网友(2007-12-31):
轴向分力不同,(斜齿有轴向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