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焊与交流焊有什么不同?---[请教]

楼主(2006-08-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直流的焊机要比交流焊机工作稳定,但是直流焊机不能焊铝。交流焊机就能焊铝。

网友:

直流焊接适用于要求比较高的焊口,电弧稳定没有过零点.同时适用于氩弧等气体保护焊.还可以根据工件要求选择阴阳极.

网友(2006-11-07):

长见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从电流而言,交流焊机的熔池温度要高于直流的;
从焊条而言,交流焊机适用酸性焊条,而直流焊机适用碱性焊条。
当然不是绝对的。

网友:

大家分享,都长见识啊

网友(2018-08-15):
交流焊机适用酸性焊条,而直流焊机适用碱性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