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的调压范围不对---[请教]

楼主(2006-08-27):
问个问题,如果溢流阀的调压范围不对,现在是25MPa,但是我只要7MPa,那我应该换主阀心的弹簧还是针阀的 ?

网友:

换针阀的弹簧.

网友:

7MPa是中低压,25MPa的是先导溢流阀,换直动溢流阀比较好,

网友:

针阀的弹簧最好不要自己随意更换,阀用弹簧是专业设计,设计思路有别于其他用途弹簧,其性能要求较高。更换其他弹簧易引起压力失稳,压力漂移,针阀镇颤加剧,啸叫等现象。

网友:

应该换针阀的弹簧,但要注意选择合适的,不是随便拿个弹簧就能换。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先导式溢流阀吧,从原理上说应该更换针阀的弹簧,主阀弹簧根压力调节无关,主要是克服主阀的受力,但如上面各位大虾所说换时候要谨慎

网友:

换针阀的弹簧,弹簧可以用液压弹簧就行了.其实可以尝试把针阀座的孔钻大一点

网友:

学习才是唯一的出路
----------苏格拉底先生

网友(2006-10-14):

大家说的都油道理!

网友:

应该更换针阀的弹簧

网友:

可以换针阀的弹簧,厂家根据不同压力级别配有不同刚度的弹簧,楼主可以换个小刚度弹簧试试。

网友:

换先导阀弹簧,不过投入大量生产要先试制

网友:

还有人没搞清。不用换,直接可以用,只是调节特性不好。

网友:

楼上这位,你的观点似乎前后矛盾,既然调压特性不好,当然就要换,
主罚弹簧只是克服摩擦力复位的,因此不同压力等级,7~14~21~31.5MPA(常用划分),都需要有一根适配的导阀弹簧,这是常识!!

网友:

既然调压范围不对,为什么不换溢流阀呢?换一个适中的不是更好,更安全?为了你的系统稳定,建议你换成直动型的溢流阀。
别为了省事,到时候你费的事可能多了。当你的系统出现问题,安全用及生产,呵呵

网友:

我同意15楼“星星”的观点

网友(2006-12-14):

    归纳一下各位的讨论,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估计问题早就解决了。但从另一个角度,似乎可以借题发挥,将问题理理顺。
1)大家说得对,将25MPa压力等级的阀用到最大7MPa的场合,主要是调节分辨率太低,影响控制性能,应该更换先导阀弹簧(最好直接向生产厂家求援,如大家所说不能随便搞一个),千万不要去动先导阀口直径,二次装卡加工不好保证同心度。这里是引发振动噪声道敏感区。
2)或者干脆换一个压力等级接近的溢流阀,这样性能更能保证。
3)大家都明确,压力等级不合,不是去换主阀弹簧的问题,因为大体上可以这样打比方地讲:先导阀管压力,主阀管流量。
4)至于有些网友主张将阀换成直动式的说法,值得研究。因为是用直动式还是先导式,还要看最大溢流流量。尽管压力低,但如果溢流流量大,还是要选用先导式。

网友:

如果是将压力调低,是不能自己换弹簧的,还是要向生产厂家求援。
如果是将压力调高,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7MPa的这么小的啊,你可以尝试换个溢流阀啊,当然如果追求启闭特性好的 用先导式的,这时你可以换针阀的弹簧,或者你也可以用直动式的,其实现在很多直动式的特性也很好啊,当然你还得考虑流量大小。

网友:

换一个合适量程的就可以了呀 ,为什么要把一个好东西换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2007-03-01):

引用 网友A:
6 S* p, X: @0 j/ e- I 针阀的弹簧最好不要自己随意更换,阀用弹簧是专业设计,设计思路有别于其他用途弹簧,其性能要求较高。更换其他弹簧易引起压力失稳,压力漂移,针阀镇颤加剧,啸叫等现象。

 t

请问怎么选换针阀的弹簧?不太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