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蜗轮\蜗杆的检测手段及工具---[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8-28):
我们公司有一种设备使用的蜗轮蜗杆是非标的,没有检测手段,只能靠加工工艺来保证.大部分装起来配合挺好,但有些在装配后运转时发出"吭,吭"的响声,一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怀疑是蜗轮蜗杆的配合不好,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检测,所以一直就没有下结论.各位大虾请帮帮忙提供一些检测的办法和工具名称,谢谢!

网友:

蜗轮的齿形和中径应是用滚齿机展成法加工的,其尺寸应该好控制.而蜗杆可能是车床加工的,则齿形和齿厚的测量非常重要.车刀的角度,对称度,以及车刀安装的高低都会对齿形有影响.
如果批量生产,我建议:做一简易的预装设置,通过才能进入装配.

楼主:

谢谢海哥,蜗杆确实是车床加工的,原来蜗杆的齿形和齿厚是用工具显微镜检测的,但是现在会用那个显微镜的人下岗了,哎~,所以显微镜也成了摆设.您说的预装装置,我没很明白是什么意思,您能说具体些吗?

网友:

就是做一个模具,有一个垂直的中心把蜗轮定位.另外有一水平的中心(似偏摆仪)安装待测试的蜗杆.其两中心距是可测量和可调的,在固定标准的中心距下检查啮合的状态和间隙.

楼主:

多谢海哥!

网友:

海哥是我们论坛的支柱阿
这些齿轮方面我还真没有什么概念
谢谢海哥

网友(2009-02-25):
来一点实际的检测设备资料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2010-08-27):
可以买哈量出的双面啮合仪,只要是不太大就可以,该仪器可以调节、调定中心高,中心距,也可以无侧隙啮合,可以用涂红丹粉的方法看啮合斑点,然后看斑点的位置,大小,分布,均匀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