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请教]

楼主(2006-08-28):
我在单位往电脑中输图时遇到几张老图纸其中有老的粗糙度符号不知对应的新的是多少,请各位帮忙!!!!!!!!!

网友: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我记得是
花1----Ra100
花2----Ra50,
花3----Ra25
花4----Ra12.5
5------6.3
6------3.2
7------1.6
8------0.8

楼主: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谢谢了.不过象是倒角的地方标的是花3,对应的应该是Ra12.5把?

楼主: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昨天在书店找到了
花1---Ra50
花2---Ra25
3---12.5
4---6.3
5---3.2
6---1.6
7---0.8
8---0.4

网友: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引用 网友A:
( k7 {&   昨天在书店找到了
花1---Ra50
花2---Ra25
3---12.5
4---6.3
5---3.2
6---1.6
7---0.8
8---0.4

我肯定此对应关系的准确性。

网友: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不错

网友: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为什么没人说 花9-0.2 花10-0.1 虽然很少用 但是在模具型腔加工中我记得还用的到!

网友(2006-09-27):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一般是这样去对应记忆,但表面粗糙度和光洁度的定义不一样;而表面粗糙度的划分要细些,如2.5对应花几?

网友: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我厂丝杠精度就是花7

网友(2006-11-01):
Re: 请教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

我们厂的一些产品的要求也是花7的,但一些老师傅说车出花7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