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材料的o型圈?

楼主(2006-08-28):
我们生产的橙汁PH=4,在设备中需要用0型圈密封,请问采用什么材质的o型圈能够耐酸。

网友:

应该是改良橡胶吧,具体的说不大清楚。

网友:

你使用的是食品 行业应该用硅橡胶,PH=4应该对硅胶影响不大。
普通一杯水在空气中放置一段时间以后PH值可变为5.5

网友:

如果硅橡胶不行可考虑用氟胶,氟胶的耐酸碱性能是没得说的。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氟胶可用于食品工业吗?

网友:

楼主是要耐酸的,

网友:

硅胶。

网友:

用硅胶,氟胶主要用于含臭氧的水饮料,另外硅胶耐热

楼主(2007-03-08):

谢谢大家。

网友:

硅橡胶  乙丙橡胶

网友(2008-01-19):
可以用EP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