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液压动力单元\电液推杆---[请推荐]

楼主(2006-08-28):
各位专家,您们好!

请问有没有DC12V驱动,压力在20MPa,流量6~10L/min的微型动力单元,带油壶,排量小,有蓄能器最好;体积要小,轿车上用的。

我看有介绍进口轿车上有整体式ABS的,有那样的液压系统最好。

见过一款五缸奥迪,制动系统是液压助力的,它有一蓄能器,体积很小,不知是德国的还是国产的?有一汽的专家吗,请告知,不胜期待!

请专家介绍一下电液推杆,我关心的是体积小,还有速度;推力不小于400N,行程35mm。

3 E+ B a

谢谢!

网友:

DC12V驱动,压力在20MPa,流量6~10L/min的微型动力单元
功率最小也在2KW,12V能驱动得了吗?
ABS中液压泵是12V驱动,但排量很小,好像是0.017ml/r,双柱塞的径向泵

楼主:

贝贝兄指教的是。
我们搞过一动力单元,200W,DC12V,流量20ml/min吧,我们用蓄能器。可能制造技术不行,再一个我们用汽车制动液,可能太稀,压力建立不起来,没搞成,因为是委托搞的,人家太忙放弃了。

网友:

我搞过一个泵,采用10号航空液压油,效率挺高的,关键还在摩擦副的处理和间隙的控制,有兴趣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

楼主:

谢谢贝贝老兄!
请教你的联系方法.
我们现在改用气动了,但我想最终还要回到液压.现在搞不出东西,没人理了.

我搞的汽车防撞系统最后的执行系统,就是怎么实现自动刹车(信号有控制系统给出).

老兄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汽车自动防撞器介绍,国外有类似介绍,我不知人家怎样实现刹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