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液压锁的工作方式和溢流阀的工作方式?---[请教]

楼主(2006-08-28):
AGC液压缸的控制由伺服系统控制,请问系统中液压锁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溢流阀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

没用过你说的东西,可否贴张图上来

楼主:

热轧薄板AGC,阀的电方式.

网友:

传出液压原理图,才好分析元件的功用

网友:

请与我联系,我在热轧厂工作,大学刚毕业.QQ54803484

网友(2007-11-24):
AGC控制主要是用来控制轧机板材厚度的控制系统,应该属于电控的范畴,用来控制伺服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