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设计及齿轮参数计算系统 V4.0

楼主(2006-08-28):
适用于圆柱齿轮减速器、圆锥齿轮减速器和蜗杆蜗轮减速器设计以及齿轮传动机构设计的辅助设计系统。包括速比分配、几何参数计算、强度计算、精度查询、结构简图、数据输出和参数化零件图和装配图设计等功能模块。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灵活性强,对机械行业生产厂家,尤其是减速器生产厂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高效的设计软件。适用于冶金、矿山、起重、运输、建筑机械等动力传动的定轴齿轮减速器设计和计算,同时适用于通用机械的齿轮机构的设计和计算。包含了13种常见的减速器,以及用户任意定制的减速器,可以设计几乎所有种类的齿轮减速器。友好的使用界面使用户只需花数小时即可掌握使用方法,即使用户不懂CAD制图,也能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得到符合标准的零件图和装配图。具有以下优点:1)从减速器设计的全局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提供某一传动副的计算;2)自动化程度高,在最少的情况下,用户只需输入减速器类型、减速比、输入功率和转速,即可得到全部的几何参数、精度值、应力校核结果、结构简图、零件图和装配图;3)本系统具有高度的柔性,在自动计算的过程中,用户可以随时干预设计进程,更改设计选项和参数,从而使用户的意图体现在设计结果中;!
4)用户可以设置自动计算的默认选项,定制符合用户实际情况的过程参数;5)可以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6)作者具有多年的减速器设计经验,较深刻地了解工程师的设计思维和设计习惯,并将之体现在程序的设计中。

网友:

真是好东西!请问在哪下载?

网友:

找太费劲了.楼主传上来吧.感谢ING~~~~~

楼主:

怎么回没有传上来呢,看来我真是新手呢?
马上就来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楼主:

怎么会没有传上来呢,看来我真是新手呢?
马上就来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楼主:

原来文件有点大,没法上传,总算把它给分割开来了!

网友:

好东西,先谢谢了

网友:

先谢谢了

网友:

对啊.怎么能注册成永久版的?

网友:

想要钱就明说,

楼主:

呵呵,对不起,这个软件也不是我写的,大家自己想办法找破解码吧!
实在不行,就支持一下正版.

网友:

破解了一晚上!都搞不定!
写这个软件的家伙,加密的还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解了一晚上!都搞不定!
写这个软件的家伙,加密的还挺厉害!

给你个参考:

gearbox 2.0 减速器设计系统-------一个PB程序破解

软件简介:
Gearbox2.0是基于Windows2000开发的适用于圆柱齿轮减速器、
圆锥齿轮减速器和蜗杆蜗轮减速器设计以及齿轮传动机构设计的辅助设计系统。
该系统包括速比分配、几何参数计算、强度计算、精度查询、结构简图、
数据输出和参数化零件图和装配图设计等子功能模块。本系统具有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
灵活性等特点,对机械行业生产厂家,尤其是减速器生产厂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高效的设计软件。

前言:

前几天下载了该软件,一看是PB的,从来没碰过PB的,我对PB的程序了解不多。只知道它

同VB程序差不多,都需要带***VM60.DLL之类盔甲才能运行。

破解过程:

1.用OD载入后,运行,随易输入注册码: 1111-1111-1111-1111,点注册后会提示:

---------------------------
注册码错误
---------------------------
请输入完整的注册码!
---------------------------
确定
---------------------------

好,我就从这个消息框入手.

查看PBVM80.DLL这个函数,可发现函数: fnMessageBox(PB就是用它显示消息框的)。

对这个函数下断,被拦截后按CTRL+F9,按F8来到:

10C6D17B   85C0             TEST EAX,EAX
10C6D17D   BD 05400080      MOV EBP,80004005
10C6D182   75 04            JNZ SHORT BVM80.10C6D188
10C6D184   896C24 4C        MOV DWORD TR SS:[ESP+4C],EBP

向上看来到:

(在这里设断点,从下面字符提示看,好象是执行PB内部函数)

10C6CDE0   83EC 38          SUB ESP,38
10C6CDE3   53               USH EBX
10C6CDE4   55               PUSH EBP
10C6CDE5   56               PUSH ESI
.....................
......................
10C6CE1C   74 10            JE SHORT PBVM80.10C6CE2E
10C6CE1E   8B56 0C          MOV EDX,DWORD PTR DS:[ESI+C]
10C6CE21   68 B00EDE10      PUSH PBVM80.10DE0EB0                     ; ASCII

"OB_RUNTIME_CLASS::invoke"
10C6CE26   6A 20            PUSH 20
10C6CE28   52               PUSH EDX
10C6CE29   E8 42EEF3FF      CALL PBVM80.sh_dbg_enter
10C6CE2E   8B07             MOV EAX,DWORD PTR DS:[EDI]
.....................
......................
10C6CF3C   74 75            JE SHORT PBVM80.10C6CFB3
10C6CF3E   8B4424 50        MOV EAX,DWORD PTR SS:[ESP+50]
10C6CF42   85C0             TEST EAX,EAX
10C6CF44   B8 CC0EDE10      MOV EAX,PBVM80.10DE0ECC                  ; ASCII "Executing class

function"
10C6CF49   74 05            JE SHORT PBVM80.10C6CF50
10C6CF4B   B8 E80EDE10      MOV EAX,PBVM80.10DE0EE8                  ; ASCII "Executing object

function"
10C6CF50   8B5424 58        MOV EDX,DWORD PTR SS:[ESP+58]
10C6CF54   66:8B4F 04       MOV CX,WORD PTR DS:[EDI+4]
10C6CF58   52               PUSH EDX
10C6CF59   8B17             MOV EDX,DWORD PTR DS:[EDI]
10C6CF5B   51               PUSH ECX
10C6CF5C   52               PUSH EDX
.....................
......................
10C6CFCF   8B56 0C          MOV EDX,DWORD PTR DS:[ESI+C]
10C6CFD2   52               PUSH EDX
10C6CFD3   E8 88E5F3FF      CALL PBVM80.sh_dbg_set_this
10C6CFD8   68 040FDE10      PUSH PBVM80.10DE0F04                     ; ASCII "Internal Error: We

should never be executing an OB_SYSTEM_FUNC_DEF"
10C6CFDD   6A 00            PUSH 0
10C6CFDF   E8 8CE5F3FF      CALL PBVM80._sh_dbg_out
10C6CFE4   83C4 08          ADD ESP,8
10C6CFE7   68 66080000      PUSH 866
10C6CFEC   68 480FDE10      PUSH PBVM80.10DE0F48                     ; ASCII "obclass.cpp"
10C6CFF1   68 540FDE10      PUSH PBVM80.10DE0F54                     ; ASCII "We should never be

executing an OB_SYSTEM_FUNC_DEF"
10C6CFF6   E8 D516F4FF      CALL PBVM80.osAssert
10C6CFFB   C74424 4C 420C04>MOV DWORD PTR SS:[ESP+4C],80040C42
10C6D003   E9 B2050000      JMP PBVM80.10C6D5BA
10C6D008   83F8 02          CMP EAX,2
10C6D00B   0F85 93000000    JNZ PBVM80.10C6D0A4
10C6D011   8B4424 50        MOV EAX,DWORD PTR SS:[ESP+50]
10C6D015   50               PUSH EAX
10C6D016   56               PUSH ESI
10C6D017   E8 34A80300      CALL PBVM80.ob_set_curr_rtinst_and_retur>
10C6D01C   8B4C24 50        MOV ECX,DWORD PTR SS:[ESP+50]
10C6D020   85C9             TEST ECX,ECX
10C6D022   74 1D            JE SHORT PBVM80.10C6D041
10C6D024   68 75080000      PUSH 875
10C6D029   68 880FDE10      PUSH PBVM80.10DE0F88                     ; ASCII "obclass.cpp"
10C6D02E   8D5424 58        LEA EDX,DWORD PTR SS:[ESP+58]
10C6D032   6A 00            PUSH 0
10C6D034   52               PUSH EDX
10C6D035   E8 46920200      CALL PBVM80.10C96280
10C6D03A   BF 01000000      MOV EDI,1
1.....................
......................
10C6D0A7   0F85 0F010000    JNZ PBVM80.10C6D1BC
10C6D0AD   8B4C24 50        MOV ECX,DWORD PTR SS:[ESP+50]
10C6D0B1   51               PUSH ECX
10C6D0B2   56               PUSH ESI
10C6D0B3   E8 98A70300      CALL PBVM80.ob_set_curr_rtinst_and_retur>
10C6D0B8   8B4C24 50        MOV ECX,DWORD PTR SS:[ESP+50]
10C6D0BC   85C9             TEST ECX,ECX
10C6D0BE   74 1D            JE SHORT PBVM80.10C6D0DD
10C6D0C0   68 A5080000      PUSH 8A5
10C6D0C5   68 940FDE10      PUSH PBVM80.10DE0F94                     ; ASCII "obclass.cpp"
10C6D0CA   8D5424 58        LEA EDX,DWORD PTR SS:[ESP+58]
10C6D0CE   6A 00            PUSH 0
.....................
......................
10C6D11A   E8 41E4F3FF      CALL PBVM80.sh_dbg_set_this
10C6D11F   68 A00FDE10      PUSH PBVM80.10DE0FA0                     ; ASCII "Executing system dll

function
"
10C6D124   6A 1E            PUSH 1E
10C6D126   E8 45E4F3FF      CALL PBVM80._sh_dbg_out
10C6D12B   83C4 08          ADD ESP,8
10C6D12E   66:85ED          TEST BP,BP

.....................
......................

2。下面我们再点注册按扭:

程序被拦截拉,连续按CTRL+F9几下后我在堆栈中发现:"11111111111111111111"
---------------------------------------------
0012EEE8   10CE6C50  RETURN to PBVM80.10CE6C50
0012EEEC   00ABFBF8
0012EEF0   086203C2
0012EEF4   00ABFBF8
0012EEF8   0012EF0C
0012EEFC   00000000
0012EF00   00000002
0012EF04   00ABFBF8
0012EF08   085D0F04
0012EF0C   019D00C4  ASCII "11111111111111111111"
0012EF10   00060D00
0012EF14   086616A4

---------------------------------------------

对019D00C4点右键“Follow in Dump”可看到:(注:我的机器码是0505 - 7149 - 4199 - 3133 - 6666)

019D00C4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1111111111111111
019D00D4  31 31 31 31 00 34 39 00 00 00 00 00 37 31 34 39  1111.49.....7149
019D00E4  34 31 39 39 33 31 33 33 36 36 36 36 00 00 00 00  419931336666....
019D00F4  3C 01 9D 0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111111111111
019D0104  31 31 31 31 00 00 00 00 F4 00 9D 01 49 4E 59 41  1111....??INYA
019D0114  47 56 4C 48 57 44 46 56 59 55 42 52 00 00 00 00  GVLHWDFVYUBR....
019D0124  DC 00 9D 01 49 4E 59 41 47 56 4C 48 57 44 46 56  ??INYAGVLHWDFV
019D0134  59 55 42 52 00 00 00 00 24 01 9D 01 37 31 34 39  YUBR....$?7149
019D0144  34 31 39 39 33 31 33 33 36 36 36 36 00 00 00 00  419931336666....
019D015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注册码可能在上面字符串里。

我们来对019D00C4下内存断点,看看能看到它的运算。
好我们取消前面10C6CDE0断点.

被拦截,按CTRL+F9,来到:
10D89268   8B8F C60000>MOV ECX,DWORD PTR DS:[EDI+C6]
10D8926E   50          PUSH EAX
10D8926F   51          PUSH ECX
10D89270   57          PUSH EDI
10D89271   E8 1A24EFFF CALL PBVM80.ob_get_const
10D89276   50          PUSH EAX
10D89277   53          PUSH EBX
10D89278   57          PUSH EDI
10D89279   E8 C2E4F3FF CALL PBVM80.ot_string_cat    ;(很明显是连接字符串函数)
10D8927E   8BF0        MOV ESI,EAX
10D89280   85F6        TEST ESI,ESI

在10D89279下断点我们可看到许多信息:

C:\WINDOWS\System32\wadxz.dll --------------------一个隐藏文件,记录拉使用次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unyick\gearbox\2004\sn-----机器码
DFRTINYAGVLHWDFVYUBR------------注册码!!!!!

************************************************************************
PB的DLL搞的我晕头转向,很遗憾没能找到算法.

另:  软件数据库gearbox.mdb中也保存了使用次数,安装时间,注册码。
     两处对比使用次数。(数据库密码:973710)

后记:我写这篇破文目的是希望起抛砖引玉,让大家把破PB好方法展现出来,让我等菜鸟好好学习一下。
     我找了一下论坛论坛精华,只一片是介绍破PB的。

网友:

软件我外行,有谁传上来破解,将感激不尽。

网友(2006-11-14):

看来我等是没有福气消受了,^^

网友(2006-12-15):

能破解的就帮一个忙吧。我也想要啊。

网友:

真是个高手

楼主(2008-10-16):
需要高手哦,看来谁能破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厉害,PB的程序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