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平面轴承

楼主(2006-08-29):
我们所说的平面轴承,在书本上是哪种称呼啊?

网友:

应该是推力球轴承吧,

网友:

请将你的使用工况说明一下,具体描述一下轴承,有没有滚动体,滚柱还是滚珠等等,

网友:

就是推力轴承嘛,至于滚动体是什么,主要还是看承载负荷的要求。如果承载负荷比较大,那么肯定要使用滚动体是滚子的。。

网友(2010-08-19):
有推力滚针,滚子,球轴承的,好几个类型的。。。。。。。。。。。。。。

网友(2011-11-26):
应该是推力轴承吧,具体说明一下使用情况

网友:
我知道的就是推力轴承,也有叫端面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