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内常用术语的自动标注方法

楼主(2006-08-29):
摘要 [HT5SS]本文提出了一种用对话框实现AutoCAD内常用术语自动标注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可方便地将各种常用术语标注在图中,为CAD应用提供了方便。

一、引言

- h- J2 y+ o }- I0 U/ R

  汉字的标注在CAD设计制图中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较为繁琐、困难的部分。目前,在AutoCAD内汉字的输入大多采用拼音方式,对拼音不熟悉的人来说汉字的输入就很困难。如果能将设计中常用的文字术语直观地显示出来供设计人员调用,将会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本文就此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用对话框(下图)将常用术语显示并供调用的方法,同时给出了源程序,供大家参考。该程序已应用于我院的实际生产中。

二、原理及方法

  AutoCAD对话框结构包含有多种构件,如edit_box(编辑框)、list_box(列表框)、radio_button(多选一按钮)等,利用这些工具,可以开发出界面友好的实用程序。

  左图就是用这种方法实现的。将常用词组分类,分别存于不同的文件中。根据多选一按钮中所驱动的分组号分别打开不同的文件,将文件内容读入并显示于列表框内,供设计人员使用。同时,设有一个编辑框,可将所点取的词组显示于编辑框中,便于用户对词组进行适当的修改,如删除或增加字符等。这种方法有一个优点,用户可十分方便地根据自己需要修改或添加词组内容。对话框文件及驱动程序分别见#CAL.DCL及#CAL.LSP。

三、程序使用方法

9 E: y ]( Z8 d% Y E

先用WPS、EDIT等编辑程序分类建立词组库(注意,需要存成纯文本格式),每个词组占一行。程序要求将"常用术语"、"图纸名称"、"房间名称"等各分类所对应的词组库文件名分别为$TXT1.DAT、$TXT2.DAT、$TXT3.DAT厖。除第一个文件不能少外,其它文件可空缺,但当点取该分类项时,系统会提示有关文件不存在的信息。

然后将所建立的词组库文件及所提供的程序#TXT.LSP和对话框文件#TXT.DCL拷贝到AutoCAD所能找到的目录(环境变量ACAD所设置的任一目录如ACAD\SUPPORT或当前目录)中,在Command:命令下键入(LOAD "#TXT")进行程序的加载,即可象其它AutoCAD内部命令一样使用#TXT了。也可在所使用的菜单文件(如ACAD.MNU)中的下拉式菜单或屏幕菜单部分加上下面一行:[常用词组]^C^C^P(if (null c:#txt) (load"#txt")) #txt以后可直接从菜单中驱动该程序。

; q3 @ ~& `$ G) O" u

在COMMAND:状态下,键入#TXT后,系统弹出一个对话框,根据需要点取所需的词组类别,再从列表框内选择所需词组。所点取的词组会在编辑框[所选词组]中显示。用户可以在此对词组进行必要的修改,点取[OK]后,根据提示输入字高及起点即可把词组写到图中。

需要说明的是,本程序中是将文字以"HZ"字型写到图中,要求字体为TXT.SHX及HZTXT.SHX。若您的软件中无这两种字体,可将其它字体改名为该两种字体(要求一个为英文字体,一个为中文字体),或将程序修改为您所具有的字体。但需要注意,也许您的字体在用于设置字型时会多一个选项,询问是否垂直书写文字,此时,可将字型设置一句改为:(command "STYLE" "HZ" "txt,hztxt" 0 0.7 0 "n" "n" "n")即可。

本程序在AutoCAD R12.0 For DOS及For WINDOWS版上均调试通过。

(defun c:#txt ( / oldcmd olderr ok txt_tb txt dcl_id sty fp nn ht pt txterr diag init wr_txt old_nn)

; 定义错误处理子程序

7 F. t# a* T |1 h

(defun txterr(s)

(if (and (/= s "console break")

(/= s "Function cancelled")

$ k5 W x8 F( g7 N

(/= s "quit / exit abort")

)

(princ (strcat "\nError:" s))

)

, S I

(if olderr (setq *error* olderr)); 恢复原系统设置

 a9 ?; k, B* Q

(if oldcmd (setvar "cmdecho" oldcmd))

(princ)

)

; 对话框显示及驱动程序

(defun diag ( / i)

(if (> (setq dcl_id (load_dialog "#txt")) 0);加载对话框文件

(progn

(if (new_dialog "filetext" dcl [JX*6]id); 显示对话框

(progn start_list "what");将词组显示到列表框内

(mapcar 'add_list txt_tb

 [% a, n

)

(end_list)

(setq i 1)

) y. e8 S$ C L6 a- h

(repeat nn;点取词组分类项后的操作

(action_tile (strcat "c" (itoa i)) "(wr_txt)")

(setq i (1+ i))

1 C+ S) C# Q T

)

(action_tile "what" "(setq i (atoi $value));选中词组

(setq txt (nth i txt_tb))(set_tile \"sel_ok\" txt)"

 b

)

 U) [

(action_tile "sel_ok" "(setq txt $value)")

(action_tile "accept" "(setq ok T)(done_dialog 1)(unload_dialog dcl_id)")

(action_tile "cancel" "(unload_dialog dcl_id)")

(start_dialog)

)

(prompt "\n无法显示对话框FILETEXT! 请检查对话框内容!")

)

0 n- R4 A n0 Z1 W

)

(prompt "\n无法加载对话框文件#TXT.DCL! 请检查文件是否存在及路径是否正确!")

)

)

; 初始化程序, 把第1个分组项中的词组读入表txt_tb中

% b2 Q, ~" G [9 @

(defun init( / fname fp txt1)

' w @

(setq fname (findfile "$txt1.dat"))

(if (not fname)

(progn (princ "\n文件 $TXT1.DAT 不存在 !") (exit)) ; 文件不存在, 则退出

)

(setq fp (open fname "r"))

(setq txt_tb '())

(while (setq txt1 (read_line fp))

(setq txt_tb (cons txt1 txt_tb))

)

(close fp)

(setq txt_tb (reverse txt_tb))

(setq old_nn 1);记录索引号

)

3 d$ h A

; 更换列表框内词组显示内容

(defun wr_txt ( / fname fname1 fp txt1 i)

(setq i 1)

(while (<= i nn); 判别哪个词组项被点中

(if (= (get_tile (strcat "c" (itoa i))) "1")

(setq fname1 (strcat "$txt" (itoa i) ".dat")

i nn

)

)

(setq i (1+ i))

)

 _8 ?

(if (setq fname (findfile fname1)); 查找文件是否存在

(progn

(setq old_nn (atoi (substr fname1 5)));记录索引号

 V

(setq fp (open fname "r"))

(setq txt_tb '())

(while (setq txt1 (read_line fp));依次读出各词组

(setq txt_tb (cons txt1 txt_tb))

! t% S W) j/ ~

)

(close fp)

 g, P: F1 `

(setq txt_tb (reverse txt_tb))

3 Q( a# ] {

(start_list "what");在列表框内显示词组内容

(mapcar 'add_list txt_tb)

(end_list)

) ; progn

(progn

(alert (strcat "文件" fname1 "不存在!"))

(set_tile (strcat "c" (itoa old_nn)) "1");恢复原记录号

)

) ; if

)

; 主程序开始

(setq olderr *error*

*error* txterr

oldcmd (getvar "cmdecho")

)

 t

(setvar "cmdecho" 0) ; 命令不回显

(setq nn 9) ; 词组分类数

(init) ; 初始化

(diag) ; 驱动对话框

(if (and ok txt)

(progn

(if (or (= (setq sty (tblsearch "STYLE" "HZ")) nil); "HZ"字型是否存在

(/= (cdr (assoc 40 sty)) 0) ; 字高是否为定值

(/=(getvar "TEXTSTYLE") "HZ"); 当前字型是否为"HZ"

)

(command "STYLE" "HZ" "txt,hztxt" 0 0.7 0 "n" "n") ; 设置"HZ"字型

)

(initget (+ 2 4));下面的输入值要求大于0

 J

(setq ht (getreal "\n请输入字高<500>:"))

(if (not ht) (setq ht 500))

(setq pt (getpoint "\n请点取文字起点:"))

 w

(command "text" pt ht 0 txt)

)

 z

)

(setq *error* olderr);恢复原设置

(setvar "cmdecho" oldcmd)

(princ)

)

// #txt.dcl

// 供#txt.lsp调用

filetext : dialog { // 对话框名称

label = "常用词组"; // 对话框标识

: row {

 o1 i$ S, A

: boxed_column {

) }" l v

label = " 索 引 ";

: radio_button {

label = "常用术语"; // 多选一按钮

key = "c1";

value = "1"; // 初始值为"1", 表示选中

}

: radio_button {

label = "图纸名称";

key = "c2";

- S/ G9 l) S N. v+ Z$ l

}

: radio_button {

label = "房间名称";

key = "c3";

}

' h5 T9 n o O9 g! M; V1 U I$ G

: radio_button {

label = "卫生器具";

key = "c4";

}

' y0 F) \6 e Y$ ?# j# ?

: radio_button {

5 J- v- Z/ I r8 }, U6 Q

label = "管材配件";

 G, ]$ {3 @

key = "c5";

}

: radio_button {

label = "器材仪表";

key = "c6";

}

: radio_button {

label = "常用设备";

 k( r# T

key = "c7";

; X- q/ H: G |# n0 [% L

}

: radio_button {

! i F

label = "构筑物";

key = "c8";

& x4 m1 y4 A k. k E

}

5 @+ k H

: radio_button {

label = "其它";

key = "c9";

}

}

: list_box {

( b5 T4 s l3 N) y: a/ j

label = "词组内容";

key = "what";

height = 15;

 n- z3 `2 p

width = 26;

allow_accept = true; // 可双击鼠标选取

}

}

spacer_1;

4 f1 {8 _: G W2 K0 c) E [

: edit_box {// 编辑框

label = "所选词组:";

key = "sel_ok";

}

\" v' D ]* w( J- u& n

spacer_1;// 增加间距

ok_cancel;

 W

}

网友(2010-01-22):
就是啊,有点过于专业了,能不能浅显易懂的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2010-08-03):
有点过于专业了,能不能浅显易懂的讲解一下

网友(2010-09-29):
程序设计专用词汇。使用者不用看

网友:
这个不太懂,如果解决完,可以共同探讨一下吗?

网友:
不太懂啊·············

网友:
有对话框,挺高级的,不过这是机械社区,楼主是搞建筑滴

网友(2012-05-30):
这个很专业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