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的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楼主(2006-08-29):
齿轮油泵的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齿轮油泵的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齿轮油泵是通过一对参数和结构相同的渐开线齿轮的相互滚动啮合,将油箱内的低压油升至能做功的高压油的重要部件。是把发动机的机械能转换成液压能的动力装置。东方红-75拖拉机和东方红-60、70T推土机机构采用CB46齿轮泵。东方红-802/802K拖拉机和东方红-802KT推土机采用CBN-E450或CBTI-E550型齿轮泵,该泵流量大,可靠性好。在其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故障。
1、油泵内部零件磨损

  油泵内部零件磨损会造成内漏。其中浮动轴套与齿轮端面之间泄漏面积大,是造成内漏的主要部位。这部分漏损量占全部内漏的50%~70%左右。磨损内漏的齿轮泵其容积效率下降,油泵输出功率大大低于输入功率。其损耗全部转变为热能,因此会引起油泵过热。若将结合平面压紧,因工作时浮动轴套会有少量运动而造成磨损,结果使农具提升缓慢或不能提升,这样的浮动轴套必须更换或修理。

  2、油泵壳体的磨损

  主要是浮动轴套孔的磨损(齿轮轴与轴套的正常间隙是0.09~0.175mm,最大不得超过0.20mm)。齿轮工作受压力油的作用,齿轮尖部靠近油泵壳体,磨损泵体的低压腔部分。另一种磨损是壳体内工作面成圆周似的磨损,这种磨损主要是添加的油液不净所致,所以必须添加没有杂质的油液。

  3、油封磨损,胶封老化

  卸荷片的橡胶油封老化变质,失去弹性,对高压油腔和低压油腔失去了密封隔离作用,会产生高压油腔的油压往低压油腔,称为“内漏”,它降低了油泵的工作压力和流量。CB46齿轮泵它的正常工作压力为100~110kg/平方厘米,正常输油量是46L/min,标准的卸荷片橡胶油封是57×43。自紧油封是PG25×42×10的骨架式油封,它的损坏或年久失效,空气便从油封与主轴轴颈之间的缝隙或从进油口接盘与油泵壳体结合处被吸入油泵,经回油管进入油箱,在油箱中产生大量气泡。会造成油箱中的油液减少,发动机油底槽中油液增多现象,使农具提升缓慢或不能提升。必须更换油封才可排除此故障。

  4、机油泵供油量不足或无油压

  现象:工作装置提升缓慢,提升时发抖或不能提升;油箱或油管内有气泡;提升时液压系统发出“唧、唧”声音;拖拉机刚启动时工作装置能提升,工作一段时间油温升高后,则提升缓慢或不能提升;轻负荷时能提升,重负荷时不能提升。

  故障原因:

  (1)液压油箱油面过低;

  (2)没按季节使用液压油;

  (3)进油管被脏物严重堵塞;

  (4)油泵主动齿轮油封损坏,空气进入液压系统;

  (5)油泵进、出油口接头或弯接头“O”形密封圈损坏,弯接头的紧固螺栓或进、出油管螺母未上紧,空气进入液压系统;

  (6)油泵内漏,密封圈老化;

  (7)油泵端面或主、从动齿轮轴套端面磨损或刮伤,两轴套端面不平度超差;

  (8)油泵内部零件装配错误造成内漏;

  (9)“左旋”装“右旋”油泵,造成冲坏骨架油封;

  (10)液压油过脏。

  排除方法:

  (1)根据季节添加或更换符合要求牌号的机油至规定油面处。取出油管内的异物,上紧接头处的螺栓或螺母;

  (2)更换老化或损坏的骨架油封或“O”形密封胶圈;

  (3)更换磨损的齿轮油泵或油泵轴套,磨损轻微时在平板上将端面磨平整。其不平度允许误差0.03mm;上轴套端面低于泵体上平面(正常值低于2.5~2.6mm),如超差时应在下轴套加0.1~0.2mm铜片来补偿,安装时则应套在后轴套上装入;

  (4)卸荷片和密封环必须装在进油腔,两轴套才能保持平衡。卸荷片密封环应具有0.5mm的预压量;

  (5)导向钢丝弹力应能同时将上、下轴套朝从动齿轮的旋转方向扭转一微小角度,使主、从动齿轮两个轴套的加工平面紧密贴合;

  (6)轴套上的卸荷槽必须装在低压腔一侧,以消除齿轮啮合时产生有害的闭死容积;

  (7)压入自紧油封前,应在其表面涂一层润滑油,还要注意将阻油边缘朝向前盖,不能装反;

  (8)“右旋”泵不能装在“左旋”机上,否则会冲坏骨架油封;

  (9)在装泵盖前,须向泵壳内倒入少量机油,并用手转动啮合齿轮;

  (10)在装好油泵盖未拧紧螺栓之前,应检查泵盖和泵体之间的间隙,是否在0.3~0.6mm之间,若间隙过小,应更换大密封圈和卸压件。液压油泵装好后,应转动灵活无卡滞现象。

网友(2008-06-28):
不错的实用资料别沉底了!$ N$ n* @% Y$ S+ x6 W
我们也用到齿轮油泵,只是压力等级不太一样。我们的是2CY3.3系列KCB3.3、KCB5.5系列的,以上资料可作参考。

网友(2008-08-26):
谢谢哈,很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