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于国内没有硬件支持

楼主(2006-08-29):
感谢开门造车和中国机器人.
我参与搞过汽车自动防撞器,现在可以用吧。正像开门造车所说原理。最重要是测距测速技术,控制软件及最后的执行系统。测距雷达是技术关键,可靠性是制约因素。报警好实现,减速(停油)问题,制动问题,在人未采取措施情况下怎么实现?载货大车,重卡,比较好实现。小轿车较难实现,其油门有拉线的,有电控的;制动怎么介入原车系统?当然再加一套制动系统,理论上行,一是成本,二是空间位置。另一问题是我们不能介入原车控制系统,技术是个问题,三包又是问题。有些想法很好,但苦于国内没有相映硬件支持啊。很难啊!

网友:
Re: 感谢

郁闷
汽车啊

网友:

知道为什么吗?楼主标题做得不好,你只说感谢,别人知道你什么意思啊,就不往下看了。所以无人回答。

网友(2007-12-05):
楼主所说的停油相对较易实现,电喷发动机的的直接与发动机ECU相连,给发动机挺油指令即可,非电喷发动机车也要停油,可以利用整车的挺油系统。对于制动,目前国内基本未使用EBS(电子控制制动系统),若使用EBS,那也就简单了,直接与EBS的ECU连接,给EBS的ECU发指令即可,未装载EBS的车辆只能在制动踏板上想办法了,增加机构接受汽车自动防撞器ECU的指令来控制制动踏板.总的来说,自动防撞装置在装备了电喷发动机\和EBS的车辆上实现会变得容易.建议楼主先找到一个能装载你这套系统的车,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