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镀锌,在190度烘箱中去氢脆---[求助]

楼主(2006-08-29):
产品材料是65Mn,热处理后镀锌,在190度烘箱中去氢脆,哪为大侠能帮忙介绍电镀厂,要求在浙江一带.

谢谢!

网友:

搭车问:去氢脆是什么作用?什么工艺流程?

网友:

材料里的气体含量其中有一个含H量,如果含H量超标,在其断口处会有明显的白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氢脆,去氢脆也就是去氢处理,一般是在180-200度长时间(50h左右)保温来处理

楼主:

谢谢3楼,但我碰到的一般是2-3小时,没有这么长时间,我公司的产品比较薄,是个冲压件,你可能很厚吧

网友(2006-11-27):

镀锌后应及早除氢,最后在老化处理会使膜层更加牢固。温度可查相关资料。

网友:

恩谢谢各位大虾~~~学到了~~~

网友:

去氢最好时间是在镀锌后钝化前半小时-2小时内及时进入烘箱除氢,最后再钝化处理会使膜层更加牢固。温度可查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去氢后钝化色泽灰暗,如何提高色泽的鲜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