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齿轮都加了“鼓形”?---[本单位怪事]

楼主(2006-08-30):
大概接触过齿轮的都知道有“鼓形”这么个概念,工作中更是如此,本单位强调“鼓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本人工作一年,并且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可是一直心存疑虑:

1.“鼓形”到底是什么?有谁能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吗?

2.“鼓形”到底起什么作用?是不是所有的齿轮都加了“鼓形”?如果加了,应该怎么检验,有没有标准?

3.如果要加“鼓形”,怎样加,加多少?

4.如果“鼓形”真的大行其道,怎么找不到一点资料呢?这是一项很保密的技术吗?国内的期刊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研究论文?连论坛里也没有人谈到“鼓形”?搞齿轮一谈到“鼓形”好象就讳莫如深,高深莫测,为什么?

4.如果要在CAD中实现“鼓形”造型,怎么做呢?

至今没有看到过“鼓形”,看不见也摸不着。讲不清楚的东西天天在发生着,这真是莫名其妙啊!

网友:

国内搞鼓形的不是很早,所以在国内的标准中基本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在加工发达的国家,鼓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了.

楼主:

能否说得详细一点呢?我反正现在是一头雾水啊!

楼主:

大家知道的都来说说吧。
现在国内的研究是什么水平呢?是不是都处于保密阶段呢?怎么一点资料都没有。

网友:

其实你的这些问题可以先问问本单位经验比较多的老员工。鼓形并没有那么神秘。

鼓形只是齿向修形。你可以想象分度圆柱面与齿面的交线。当分度圆柱面展开成平面时,对鼓量为0的齿轮来说这条线是一条直线。这条线其实也是测量的基准。实际检测的时候并不是非要测量分度圆柱面。一般是取上中下三个直径分别测定齿向。你的公司既然很重视鼓形,应该是有测定仪器的。

我不理解你说的你的单位强调鼓形“无以复加”的准确含义。至少当鼓形量明确给定的时候,生产上是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者确定的公差范围生产的。这点是不能打折扣的。设计上有分歧是另一回事。也许你不认同你的公司的一些产品加上鼓形,这需要技术上的沟通。

至于鼓形的作用我就不多说了。你可以看齿轮手册第2篇第6章渐开线圆柱齿轮修形计算,里面讲得很详细,也有鼓形量的计算公式。但是这个计算公式可能和你公司的不一样。仅作为参考。

我没有刻意查找过鼓形的相关资料。不过不经意的还是能看到不少的。丝毫没有觉得这是保密的技术。只不过每个公司的经验可能会有差异而已。鼓形资料最好不要局限在研究论文里,因为这个是实践性很强的东西。你们公司应该有自己的资料,如果你可以接触到的话,即使是经验公式或表格之类的也是很值得思考的。

鼓形一般数量级都是比较小的。所以一般也不用在cad里精确建模。我上面说的那条直线在圆柱面上是普通的螺旋线(如果是直齿轮的话当然就是直线了)。对于鼓形齿来说这条线就不是一般螺旋线了。cad实现可能会麻烦点。编程解决比较好。

希望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

楼主:

自从我上班一年多来的感觉就是如此,我没有夸张,本单位不是用机械加工方法制造齿轮(机加工可以修形做出鼓形,锻造则只有在电极上保证),而是用模锻直接成形(直齿圆锥齿轮),模具电极是买的,所以没有什么人能明确地告诉我“鼓形”是何物,现在想自己做电极,必须解决鼓形的造型问题(原来卖我们电极的公司不肯转让该技术),苦于资料不多,故有此一问。
高速铣齿轮电极目前尚在摸索,每次铣出一个电极,领导最先问的就是“鼓形”的问题,“鼓形”会影响接触区域,如果接触区域不好,领导马上问你怎么调整“鼓形”,我真的不知道“鼓形”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请告诉我吧,谢谢,最好有示意图。

楼主:

几点说明:
1.本单位300多员工,董事长兼总经理40多岁,其他员工几乎没有比总经理大的,平均年龄30多岁,不超过5位老员工都是别的公司聘来的;
2.本单位是一家以模锻生产直齿锥齿轮的厂家,打模具的电极是外面买的,或者干脆直接买模具,这样就造成对齿轮一点不懂也能做出好产品来,因为只要电极做好或者模具做好了,一分钟能压出10几个,不懂齿轮也能做好齿轮;
3.本单位没有发现齿轮手册这样的资料。

楼主:

问一声版主,这个标题怎么变了,我开始不是这样写的,还多了句“[本单位怪事]”,是什么缘故?

 q8 ~

write by 目标:最强:

我没有给你改标题啊。不过这里还有其他管理员。也许这样可以更醒目些吧。

5 e; M |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试试看通过编辑帖子修改标题。

网友:

我在6楼是按照圆柱齿轮讲的,你首先理解一下圆柱齿轮的鼓形概念。与圆锥齿轮是相通的。电极的技术不清楚,我只能在几何领域内解释鼓形这个概念。电极的鼓形造型可能要属于另一个技术问题(从那个电极公司的保密程度上看)。鼓形概念本身6楼第二段应该说得比较明白了,你仔细看一下,我手边没有合适的示意图,找到再贴上来。我计划做鼓形齿的精确3d模型,不过可能要等一段时间。用这个模型可以比较直观地估计接触区域。这个模型的目的主要是进行一系列的仿真。

 Q

300人平均年龄30多岁个人感觉是比较少见的。不知道结构是怎样的。齿轮手册是比较全面的参考书了。应该准备一本比较好。上下册加在一起288元对一个企业不算什么大的投入,肯定是物超所值。

楼主:

期待你的模型和示意图......
哈哈,到我们单位看看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也不清楚知识结构如何,感觉就是这里不需要搞设计,大概高中生搞搞也就行了,目前本科生大约二十几个吧(自己估计的)。
工作流程:顾客来图、买电极、模锻。基本上没有设计能力,实际上也不怎么需要设计,所以现在要自己做电极,把核心技术掌握,否则这个公司上不了水平。

网友:

其实我也满喜欢这种公司的。成长空间很大,老板有魄力的话,员工也有机会大展拳脚。看起来你们老板已经觉醒了。这么多人的公司,是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网友:

92我在郑州上学的时候,就听说过鼓型齿轮,毕业设计我们搞滚齿机的数控改造设计,去过郑州机械研究所,你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也许可以了解更多.

网友(2006-11-24):

所谓“鼓形”是指齿轮的齿长方向和齿高方向修形,这样可以降低齿轮误差敏感性,降低齿轮噪声。
齿高修形可以通过刀具修形实现,而齿长修形通常可以通过改变加工展成运动实现。
另外也可以通过剔齿或研齿等其他加工方式实现。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滚形很简单,分齿形修形和齿向修形
一般公司用到的只是齿向修形,例如联轴器,
少数高速齿轮还需要对齿形进行修形,例如火车的牵引齿轮副

网友:

我们单位有帮外国做一些,是鼓形的,自己用的不是,呵呵,不是很明白,谁知道K形图的数据是根据什么算的?

网友:

实际上就是齿形修形和齿向修形,国内很少应用,主要目的是改善齿轮传动的准确性和载荷的平稳性.

网友:

精彩!

网友:

上传一些关于齿轮修形的文章,重点介绍K形齿鼓形量的计算公式,希望对大家有用,不过我所用的齿轮,大部分采用齿向修形和齿形修形,这要根据工况确定修形量的大小.

网友:

关于齿轮的修行,在高档的减速器设计上都要使用,例如高速齿轮箱,机车齿轮箱,风力发电主齿轮箱。
关于齿轮修行,国内已经使用非常普遍。
据我所知,我公司每台齿轮箱都要修形

网友(2007-09-04):

与设计要求有关,对加工是要求更高.比如齿轮传动的噪音,机械损失,加工后的鼓形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磨合)后会在鼓形上形成一小面研磨面,降低了噪音,同时传递更加平稳,不会丧失传动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齿形修形和齿向修形,国内很少应用,

.

不会吧??汽车上的变速器齿轮几乎都有鼓形,主要目的是减小啮合噪音。

网友(2008-03-16):
我所见到的圆柱齿轮的鼓形齿形/齿向都可以有的.就是象腰鼓的形状.鼓形齿在斜齿轮用的多,可以减少噪音,增加强度.

网友:
楼主所说与我公司相似。。虽然我公司人多点,但没有人真正懂鼓形,怎么精确建模。。做电极

网友:
你所描述的“鼓形”一般被称为齿轮的齿形修行和齿向修行,修行的目的来源于齿轮的啮合原理,我们知道,齿轮最理想的捏合斑点就是椭圆形,但是一般加工出来的齿轮由于有毛头以及道具自身的原因等问题不能达到理想的椭圆形啮合斑点,所以就认为通过修行的办法是齿轮在传动的过程中形成椭圆的啮合斑点,修行其实就是在齿形的赤根和齿顶方向上人为的削掉一部分,一般最大量在0.01左右,在齿向方向上也削去一部分,一般为0.01~0.02,数值可根据载荷及应用范围进行调整,应该是有表可查的,只是至今我还没有找到。如果以后找到的话,一定和大家分享

网友(2008-08-05):
找ISO1328的标准看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2008-09-04):
看了这么多网友的解释,特别是版主精辟的论述,楼主应该理解其所以然了.这个论坛好,准备多介绍几个朋友进来看看.

网友:
估计是一个高变位的齿轮而已

网友:
鼓形齿是指在齿向方向修形,跟"K形"类似不过"K形"是指齿形修形
鼓形是要机床保证,K形是要刀具保证
最常见的是剃齿修形,有的数控滚齿机也可以加工鼓形齿,还有数控磨齿机也可以加工比如秦川发展生产的数控磨齿机
鼓形齿跟K形齿都可以增加齿轮啮合精度
原理大概是(齿轮啮合弹性形变)这个是我自己想法,有知道的可以指教
鼓形量跟齿宽跟模数有关
大概10道就可以

网友:
Ca和Cb表示的是齿形鼓形量和齿向鼓形量。这两个数据在齿轮检测中心上检测时可以检测出来的。它和齿廓倒角和齿顶倒角是两个概念。诚然,齿顶倒角会导致出现类似齿形方向的形状变化,但只是变化,不能叫修行。
从磨齿工艺上讲,齿形鼓形是需要专用金刚滚轮保证,而齿向鼓形需要磨齿机保证。齿向鼓形在老设备上是通过固定在设备上的一对修行块来实现,实现精度较差。现在的数控磨齿机,可以通过增加主轴的动作实现,当然这样的设备就比较贵了。我最近看到一个设备,左右齿面的齿向修行可以做两种方式,一个面做鼓形,一个面做K形。厉害!!!

网友:
对鼓形齿,在齿轮手册上有详细的解释~我们公司的机加工齿轮(用在转速高的传动)也有用鼓形的(是在滚齿时调整滚刀进给量,实现鼓形滚齿,我们一般取鼓形量0.10~0.15mm),可降低传动嘈音~
      在检测齿筋是可检查鼓形量大小,在齿筋方向看是就是中间凸起的弧线(两头在标准理论线上),凸起的量就相当鼓形量值~

网友(2009-04-11):
如果加工精度、装配精度、齿轮在轴上布置都合理的话,没有必要做鼓形齿,其作用不过是消除各种变形累积在一起造成的影响,如载荷不均、噪声等。

网友:
夸张点的鼓形,0.2左右,只为一目了然:

网友(2010-10-13):
圆柱直齿,齿向0.03鼓型量,剃齿能剃出来吗?

网友:
齿轮手册 下册没有什么用 你只要买上册就可以了 不过直齿锥齿轮用模具加工窝第一次听说 兄弟 我想到你们公司学习 O(∩_∩)O~  远吗

网友(2011-05-06):
鼓形齿应用很多,主要是为了降低噪音,均匀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