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机床的精度---[请教]

楼主(2006-08-30):
天天和机床打交道,有些概念不清楚,请教大家:

1.机床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应该是不同的概念吧?各自代表什么含义,比如说这台数控车床能达到“某某”精度,代表什么含义?其中“某某”是用0.001mm表示呢,还是用几级精度标识,还是都可以,这和零件的那个IT精度等级一样吗?

2.机床精度应该怎样描述才准确,比如该机床的精度能达到0.0001mm,这种说法对吗?如果对,是表示什么含义?

3.介绍一下各种常见的数控车床的精度,数控铣床的精度,数控铣加工中心的精度。

: Z) w( Z Q0 R- o

4.我看到传递给数控机床的数控代码的坐标都只是精确到0.001mm(CAM自动编程),是不是说机床的几根轴能够按照微米级的精度走刀,是不是传递给机床的坐标值小数点后面保留得越多,机床走刀就越精确呢?比如提高到0.0000001mm呢,有没有用?

5.数控车床能否达到0.001mm走刀,如果能,是不是说它加工的零件精度能达到微米级呢?如不能,是不是按照0.001mm的精度传递给数控车床就浪费了?

很多疑问,盼望前辈解惑,谢谢!

网友:

大虾,你的这些问题是否教科书上有答案呢。有无来自生产实际中的问题,那样讨论起来比较带劲:)

一个主题最好集中在某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好多个问题,回答者可能会读不下去。
一点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楼主:

书上都是点到为止,基本上没有讲清楚(也许大家不想讲这些简单的问题吧,可我觉得未必人人清楚),所以才有此一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意思,解释一下“机床精度”的疑问。
谢谢回复!请继续讨论!

网友:
Re: [讨论]各种机床的精度

也想知道答案,顶上去

楼主:

懂得的前辈们回复一下吧!期待中......

网友:

朋友,常说的机床的精度是指机床的综合精度,即加工精度。精度有几何精度、运动精度、传动精度、定位精度、工作精度(加工精度)。可以说几级精度,也可以用多少微米来表示。

网友:

几何精度是说各轴和道轨等的精度。

网友:

所说的0.001mm是指数控机床的系统分辨率,或者说是编程精度,与机床的实际可达到精度是不同的。机床实际可加工出的精度受多方面影响,机床传动链的误差、机床刚性、工件材质、刀具等等,即使全闭环控制也仅仅是能够减小传动误差而已。一般数控机床定位精度在0.005以内,重复定位精度在0.003以内就算很好了(按国标测量,小日本的标准数字很小,但也仅仅是数字游戏)。一般全机能数控车床的加工精度在6级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