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厚度的不锈钢片材与20不锈钢圆盘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6-08-30):
没看到有焊接专栏,就发表到这里了,请教各位0.05mm厚度的不锈钢片材与20mm不锈钢圆盘的焊接,采用什么焊接方式

网友:
Re: 请问0.05mm厚度的不锈钢片材与20mm不锈钢圆盘的焊接,采用什么焊接方式

对焊接方面我不是很懂,这个用普通的氩弧焊不可以吗?

网友:

小电流氩弧焊,全周焊U型(为了防止变焊接变形,在板上要均匀开气孔,最好做个撑子来把钢板拉住,或用湿毛巾等进行降温,),若无强度要求可进行点焊效果更好,焊后将焊点打磨一下即可!小弟愚见,各位不要见笑!

楼主:

谢谢,多大的电流,准备试一下

网友:

3楼...说的..

网友:

0.05mm不锈钢片采用氩弧焊会不会烧穿啊

建议采用微束等离子焊,书本上看的,没有实际经验

不知道你的具体结构,可不可以采用真空钎焊啊?

网友:

氩弧焊很困难哦

网友:

可以将0.05的片折边利用正负电极点焊

网友(2006-09-29):

采用钎焊工艺

网友:

采用钎焊工艺 或氩弧焊具体要看产品的实际用途,本人倾向于氩弧焊

网友:

建议用电阻焊,强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6-11-24):

如果用手工氩弧焊电流应在30A左右(考虑另一侧是20mm厚可能需要加大电流),气体流量在4L/min,焊接时应尽量快速焊接。
手工氩弧焊焊缝较长时会引起较大变形,最好是用点焊方法,电流在200A,时长在0.2秒左右,把两块板接触面用丙酮擦拭干净,会提高一些焊接强度,也不会产生大电流情况下击穿薄板现象。

网友:

这么薄的材料用氩弧焊可能有点困难,我觉得用钎焊可能好一点.

网友:

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可用点焊机点焊,若要用手工氩弧焊焊接的话,电流一般再30~50A,气体流量在7~8L/min(对不锈钢的保护效果好),用φ0.5或0.8的不锈钢焊丝,在20mm板侧起弧待熔化后添加焊丝,电弧不能靠近0.05mm的板,需靠电弧的推力将铁水推向薄板,稍有不慎就会将薄板烧穿。

网友:

顺便问一下楼主:是0.05mm还是0.5mm,如果是0.5还有焊接可能性,氩弧焊焊接还需背面氩气保护。

网友:

才疏学浅 没有见过0.05的钢板

网友:

捷利特金属设备修复机专焊,0.05-0.5的薄板(不锈钢,弹簧钢,普通钢....)
这个可以了吧

.

网友:

应该是0.5吧?~  0.05差不多就该用丝来做单位了吧
至于焊接方面,我也觉得用电极焊比较好一点吧~
不过呢,那种强度不是很好
氩弧焊是不大行.应该是烧穿的

网友(2006-12-24):

建议使用搅拌摩擦焊。

网友(2007-04-03):

支持用点焊,速度快。

网友:

我支持楼上的看发→  支持用点焊,速度快。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激光焊接,非常适合薄材料焊接.如汽车车身的拼板焊接.特点是焊接速度快,变形小,而且可以连续焊.

网友(2012-06-20):
氩弧焊肯定不行

网友:
还见过几个丝的的不锈钢片

网友:
用点焊机点焊。或者用缝焊机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