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轴测图进行尺寸标注---[请教]

楼主(2006-08-30):
请问前辈,是不是每一次用CAD画轴测图进行尺寸标注时,每标注一个尺寸都要倾斜一次??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完全把尺寸标注完整。

网友:

为什么要在轴测图上标尺寸呢?轴测图最好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把所有的标注都标在三视图上,那才叫工程图

楼主:

哦,谢谢你.我是看着书试画的.

网友:

在PROE—WF2。0中可直接标注三维尺寸,然后转到工程图中,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