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中板式阀和管式阀使用优缺点---[请教]

楼主(2006-08-30):
请教海哥几个基本的问题?另外有一个设计想法,希望指导。

1、液压中板式阀和管式阀使用各有什么优缺点?接头密封中硬密封(锥密封、球密封)的寿命情况?软密封的更换周期一般如何?

 o; @& \

2、设计想法:气动中很多阀件采用软密封座阀式设计(主要是用O型圈),液压中能否也采用这种方式?

在线等

网友:
Re: 请教海哥

板式阀与管式阀结构原理一样,只是外部联接方法不同;
板式阀多用于集成安装,液压站整齐美观;管式阀接管麻烦,但是比较直观;
硬密封理论上是无限的;软密封要根据工作条件来确定更换时间,比如温度条件;

楼主:

如果经常振动的情况下,用硬密封还是软密封?用管式还是板式? 另外,液压中有没有阀件采用座阀式结构?

网友:

金枫的回答很专业.你应选用板式的,其抗震性好一些.管式元件属淘汰的,选用范围很窄.O形圈在液压中的使用一般在静密封效果较好.如动密封就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