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形铸造精度比普通铸造高么?可以达到±0.2么?

楼主(2006-08-30):
壳形铸造究竟有什么优势?它的精度比普通铸造高么?可以达到±0.2么?

模芯材料为树脂or覆膜沙差别很大么?

网友:

对铸造不是太清楚
但是4年前在一家气缸套厂时他们介绍说精密铸造的气缸套外表面可以不用加工直接使用

楼主:

谢谢2楼了
咱社区有铸造方面专家么?

网友:

壳型铸造属于精密铸造中的一种。精度比普通铸造高多了。+/-0.2mm的精度要看实际尺寸。
所谓的模芯材料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6-11-19):

达不到,3--5mm为铸造公差。

网友:

金属模比石膏模精度高,当然比沙箱造型更高,至于尺寸精度受收缩率影响,模具要多试几次,
大批量(外观不加工,但有美观要求的)或非规则形状难加工的零件用精密铸造是可取的,
对于尺寸公差精度高的零件,还是精加工一下好。

网友:

壳型铸造我了解的不多~~
但是我知道失蜡铸造肯定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当然也是相对的~~~~

网友(2007-04-21):

壳体铸造难度大;复杂;达不到±0.2

网友:

壳型铸造应该就是精密铸造,也就是失蜡铸造。壳型用硅熔胶制造并且技术设备比较好的可以达到0.2精度。模具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好,制出的蜡模好,制壳后脱蜡,壳的内表面就好,铸出后精度高,表面粗糙度也很好。(一定要精确计算蜡的收缩率与所铸造的材料的收缩率)。
  还有精密铸造用水玻璃的,精度与表面粗糙度相对就差些了。

所说的树脂or覆膜沙,树脂沙质量比较好些,就是细纱中加树脂胶,对复杂的芯模或要悬挂悬臂的芯最好用树脂沙。
覆膜沙不太清楚,是不是普通沙成型后表面附膜,以增加铸造件表面粗糙度。

网友:

楼上的精度0.2与+-0.2mm的概念是不同的,各位要注意

网友(2007-06-22):

铸造的种类几百种,成为专家太难了

不知道你说的壳型铸造是不是永覆模砂的那种,就是做模具(区产品的外形的一面,)放砂子在模具上,加热或烘烤模具,这样砂子(里面有树脂)受热会结壳,那这些壳拼装起来,在埋入沙子内浇铸即可
精度很高的,你那个应该可以

网友:

         壳型铸造工艺采用酚醛树脂砂在热芯盒制壳机上结壳硬化,形成厚度为4-15mm的壳型。合格的壳型用粘胶或螺栓贴合后四周充以填料浇成铸件,壳型铸造技术铸造的毛胚尺寸精度比普通的砂型精度高,但是还达不到±0.2。

网友:

同意六楼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