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检漏工具

楼主(2006-08-30):
   6 Z8 v K7 B( B8 n: A

在汽车零件中遇到一些下图所示类型的接头,其特点是:一个出口为斜孔,并且没有外法兰,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检漏工具用于作气压检漏,想请教各路高手,是否能提供设计一个比较简洁结构的检漏工具。

图纸上传失败,再发一次。

网友:

你所提供的是冷水接头之类的零件吧?看不清楚,考虑用压缩空气泄露测试的办法测试。可以提供测试要求和零件图纸给我。

楼主:

这是一个汽车内用的气体进出气管接头,是在采用压缩空气检漏,现在的要求是:要设计一个结构简洁的密封夹具,要装夹快速,可靠.
双击上面的图形,可以看到清晰的图形.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老骥伏枥 网友好!

图纸看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你遇到了什么难题?

请详述。

syw   060830---17.55

楼主:

    再强调一下,我需要的要求是:要设计一个结构简洁的密封夹具,要装夹快速,可靠. 因为没有法兰,两个孔也是呈斜角,因此装夹比较困难,我设计了几种方案,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想法帮我打开思路,因为我估计今后此类问题大家会经常碰到,所以展开一些讨论是有益的.
    我的其中一个方案,是仿照拆卸轴承用的专用工具方法,但此方案的外型比较大,又作了改进的调整设计,不过还希望能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老骥伏枥 网友好!

做一个有三个接触点的夹具,这一点我们想的是一致的。

关键是这三个点的形状和受力方向有讲究。

//****************************************

两个圆口处的接触点的形状应该是锥球过渡形(航天飞机头形)

与这两点对应的点,应与壳体外表面,做成贴面形。

三个力应该作用在一个平面上。

//************************************************

腔体检漏,腔体就应与外界相通,这好办,在锥球体上钻个孔,装个接口既可。

syw    060901---00.10

楼主:

多谢 syw开门造车 !
  是否有一个参考样式的图纸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啊?

网友:

老骥伏枥 网友好!

画图太费时间性,我再试试用语言描述。

你的想法是,先用三点将其固定,然后,两个接口再与该件对接,充气,检漏。

这样你的被检测零件上同时就有五个接触点。

//******************************************

我的方法是:将两个接口与两个固定用的接点合并,既固定又充气,检漏。

这样,我的被检测零件上同时就只有三个接触点。

不知我的表述清楚没有。

syw   060902---07.27

楼主:

谢谢syw开门造车
我就是希望能实现一个巧妙的机构,能采用简单的一次性操作方法,完成工件的装夹,并且可以保证密封的可靠性.

网友:

用A面和两个Φ9孔定位,Φ50的孔内设销柱尺寸约Φ43,下面加密封圈,中间开1/4"充、排气孔;用气缸从上面压紧;用另一个气缸带堵头堵住Φ34孔。另外,零件的装夹可在设备外部完成,装夹完成后用气缸-直线导轨结构拉到检测位压紧、堵漏、测试。

网友:

老骥伏枥 ,网友好!

我已注意到你准备用气缸加计算机接口来完成此项工作。你要的资料,

已经在那个帖中给你传过去了。

祝你成功!

syw   060907---10.44

网友:

图纸看不清.能否发到我的邮箱里.
muxiuzheng@163.com
我搞过三年的非标真空设计.
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2006-12-15):

这样可以吗,B向为固定面,然后用A与B的平行固定后,再加C向,在孔C的轴向可以添加一个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