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正变位系数小了怎么办?

楼主(2006-08-30):
先将我的情况说一下,大小两个齿轮齿数为128和9,模数为3,大齿轮负变位0.1,小齿轮原为正变位,大概在0.9左右。现在仓库里只有正变位为0.4-0.5左右的小齿轮,不知道配合会有什么问题。两个齿轮捏合时间很短,一天一般不超过1分钟,传递的功率也不超过3-4KW。希望那位兄弟告知该配合是否可行!谢谢先。。。

网友:

直接使用应当没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0-07-04):
可能不行吧,有可能出现齿顶和齿根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