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5mm的小孔用什么办法加工?

楼主(2006-08-30):
最近设计了一个阀组的底座,上面要求加工的孔比较小,分别是0.25,0.37,0.5,0.71,1,这些孔并不需要很深,有3~5mm就行了,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加工?这么小的钻头有没有?

网友:

有专门加工小孔的设备.

网友:

我好像看过黄包车前辈有这样的经验。请教他好了。

网友:

以前在汽车上见人拿零件出去加工小孔
听说是激光加工
没仔细问,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加工方法

网友:

百度搜一下还真有激光加工小孔的

网友:

3-5mm深的孔用激光加工是很好用的,而且加工精度也很好.如果太深的话最好不要用激光

网友:

六楼说得不错,太深的空就最好不要拿去激光加工.0.25的钻头本人目前位置没有见过,不知道是否在市场上就能买到.

网友:

各位网友好!

再加一个,电火花加工也可以。

细的钻头不好遇,一次偶遇一店清仓,见一玻璃管内是很少见的特细钻头,

花五十元全包。

刚才找出,用数显卡尺量了一下,最细的是0.23mm

syw   060901---07.31

网友:

我觉得用电火花可以加工!

网友:

加工小孔这么深,用钻头是很困难的,要有很高超的技术与耐心,钻头是有的,最小有0。1左右。这样的活一般使用电加工机床来干,用铜加工出所需的直径的铜丝做“钻头”很容易加工。

网友:

这样的小孔不难打,要先做一个铜靠模来帮助钻头(钻头很容易弯曲)多退刀就行了,10多年前我干过.

网友:

激光打孔萨。

网友:

用雕刻机来做,激光不是太好!. v0 {2 O, o- R1 F1 D
我做过一些煤气阀上面的孔0.2左右的就是用雕刻机做的,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到有孔!

网友:

有那么小的钻头

网友:

用电火花打孔机,有各种规格的专用铜管,线切割入丝孔就是这样加工出来的.有疑问可联系swwen920@163.com

网友:
夹具设计手册---[求]

有夹具设计手册电子版请上传

网友:

我们是专业加工小孔的厂家,可以用机械方法加工0.17~5的各种小孔,干这活需要专用磨刀机和专业钻床,孔经公差可控制在正负0.002以内.最小我们可以加工0.006的小孔.你若有兴趣请联系我axiaozhuxiong163@163.com

网友:

钻头加工是很不实际的,用激光加工又快又精确。

网友:

对,用电火花穿孔机,快

网友:

激光加工0.25的孔,板后要在0.5以下,厚了就没戏了还得是钢板,铝和铜也不行,估计还是电加工更可靠.但是效率就又是问题了.

网友:

应该有的,象油嘴上的喷孔,钻孔时的转速应该上万转。我在油嘴厂见过,就是用钻头加工的。

网友:

用专用设备+钻模+钻头就可以了。

21楼说的就是。

网友:

你们那里真的能加工这样的小孔吗?而且能保证精度在正负0.002吗!还有0.006的小孔应该不是钻出来的吧?怎么加工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是回复17楼的

网友:

电火花和激光加工都行

网友:

用钻头打,可以打0.12的孔

网友:

本人觉得电火花加工是比较理想的,性价比高,你加工的阀组估计是个阻尼孔,激光加工有点浪费,成本太高,钻头不好找,有钻头的话最理想了

网友:

不知道水射流能不能加工, 不太懂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只能加工到0.3的孔,电火花也很难加工,这么细紫铜会弯的,如果用进口的石墨电极有可能,不过我本只加工过0.6X30的槽。
激光加工只听说过,如果你在北京好像航天部有这种设备。

网友:

放电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