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热轧精轧,工作辊与支撑辊之间有咚-咚声音---[请教]

楼主(2006-08-30):
今天发生工作辊与支撑辊之间有咚-咚声音.模拟时没有,压靠时就有.轧钢时听不见.请知道的说说.致谢.

网友:

有几种可能:
1、重型轧机由于安装的间隙,即使在公差范围内,在空转时有很沉闷的咚-咚声音频率和主传动频率一样.
2、四辊轧机的工作辊与支撑辊之间打滑,在特定的平衡压力的条件下,也有声音,但声音是开放式的,而且尖一些。频率不一定和主传动频率一样.这种声音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发生。咬入,提速,模拟,压靠都可能。
3、挡水板的刮擦声,这很好检查。
判断声源,主要根据频率。

网友:

楼主;  检查一下工作棍平衡,看一下平衡系统。

网友:

估计支承辊掉肉了!检查一下吧

楼主:

xiexiedajia

谢谢大家

网友(2009-11-10):
还应该查一下驱动辊的辊径差。

网友:
提请楼上注意规避下列行为:

1,隐藏主题内容(附件)用于出售或设置为回复可见(挖坑);
2,以无营养的内容连续回复多个主题或持续回复某一个主题(刷屏);
3,以无营养的内容回复更新时间在一个月前的主题(挖坟);

网友:
一般说来,工作辊和支承辊之间的间隙(包括轴承间隙)是由平衡机构消除的,而由辊径差导致的振动只发生在受驱动的工作辊之间(或支承辊之间)。
  应该检查辊的表面,根据振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