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如将PROE文件转成CAD格式的,该怎么操作?

楼主(2006-08-31):
大家好呀,我是新手,想请问大家如保将PRO文件转成CAD格式的文件,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高手们都谈一下呀!等待中!谢谢!

网友(2006-10-07):

文件-保存副本-保存目录-选dwg格式-保存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说要先在proe中转工程图了

网友:

〈转载〉  1.先设置单位,并保存设置  在<绘图>模版里点:文件>>属性>>弹出菜单管理器,点选/绘图选项>>弹出选项设置表>>修改drawing_units项,将inch改为mm>>按添加更改按钮>>按应用按钮>>然后点击上面的另存按钮,另存到ProE的启动录下,如:E:\Autosave\proe2003\start\活动绘图.dtl7     2.设定启动ProE时读入保存的设置  点:工具>>选项>>弹出环境设置选项表>>在选项中加入drawing_setup_file,在值中输入E:\Autosave\proe2003\start\活动绘图.dtl>>按添加更改按钮>>按应用按钮>>然后点击上面的另存按钮,另存到ProE的启动录下,如:E:\Autosave\proe2003\start\config.pro    3.重启ProE,成功.以上是以2.0为蓝本的设置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载〉
1.先设置单位,并保存设置
在<绘图>模版里点:文件>>属性>>弹出菜单管理器,点选/绘图选项>>弹出选项设置表>>修改drawing_units项,将inch改为mm>>按添加更改按钮>>按应用按钮>>然后点击上面的另存按钮,另存到ProE的启动录下,如:E:\Autosave\proe2003\start\活动绘图.dtl

2.设定启动ProE时读入保存的设置
点:工具>>选项>>弹出环境设置选项表>>在选项中加入drawing_setup_file,在值中输入E:\Autosave\proe2003\start\活动绘图.dtl>>按添加更改按钮>>按应用按钮>>然后点击上面的另存按钮,另存到ProE的启动录下,如:E:\Autosave\proe2003\start\config.pro

3.重启ProE,成功.以上是以2.0为蓝本的设置过程.

你说的是用PROE出工程图时,如何自动载入绘图设定。

PROE工程图转CAD其实很简单,就是4楼的方法。如果要经常转换,最好把转换过程设置成映射键。

网友(2012-05-26):
第一个的保存设置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用PROE出工程图时,如何自动载入绘图设定。
PROE工程图转CAD其实很简单,就是4楼的方法 ...

网友:
在工程图里去变换

网友:
我也是做毕业设计中百度了之后才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