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尼龙玻璃是什么材料的呀?---[紧急求助]

楼主(2006-08-31):
 耐高温尼龙玻璃是什么材料的呀-----急用!!!

网友:

我只知道耐高温尼龙,没听说过“耐高温尼龙玻璃”,估计你没把前后文看仔细(有断章取义之嫌哦,别生气哈),建议你提供更详细的资料,让大家为你想办法。

网友:

就在在而高温尼龙中加入玻璃纤维,这种材料我用过。

网友:

玻璃纤维我倒知道,尼龙玻璃有什么性能啊?

网友:

如果是在尼龙中加入玻璃纤维材料,那应该叫玻纤增强尼龙,还分为10%,20%,30%,35%等等级,加入玻纤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尼龙材料的强度/刚性,但同时会降低尼龙材料的韧性。

因为楼主的问题问得过于笼统和不着边际,我们都没办法很好的,有针对性的回答。

网友(2006-10-12):

PA66+GF

可以搜一下 Lanxess

Bayer旗下业内口碑比较好的品牌

网友(2007-11-04):
这个帖是不是应该移到材料区更合适?

网友:
也有可能是透明尼龙,不过,楼主提供的资料和称呼都确实太笼统,难怪这么多大虾都被你难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