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热处理与加工?

楼主(2006-08-31):
这是这个零件的简图,大概意思各位能看明白就行.材料基本选定(38CrMoAl),表面氮化.

问题是:我如果先钻眼、开滑动槽(滑动槽就是图右边的跟那个直径4.5的小孔相连的小槽,宽2MM).然后再氮化的话,零件肯定变形。如果先氮化后钻眼、开滑动槽的话,那滑动槽表面的硬度就不够了。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想法,尽管发表高论。什么方法都行。只要能达到这个硬度而且零件不变形就行。

另外,滑动槽需要磨。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量大不适合手工研磨。

 B: ]- V9 `

网友:

为什么滑动槽非要磨呢?氮化变形不会太大的.你的滑动槽要求公差是多少?

楼主:

滑动槽的事情先不考虑了,现在又要求研配了。主要就是氮化变形的问题。。

网友:

氮化变形量向这零件一般不会超过0.1mm,氮化单边最深度可以达到0.4,单边磨个0.1再研磨

楼主:

0.1MM太大了。滑动槽不能偏中。不然里面的滑片就封不住气了。
再一个就是 38CrMoAl 氮化是产生 形状变化还是尺寸变化还是形状尺寸都变化?

网友:

氮化后用电火花切割加工。

网友:

依小生之见:
工件在处理过程中自身变形是在所难免的
只是可以通过更改过程方法来把变形控制到最底
比如说:热处理变形可以通过适当更改淬火温度和工件装框摆放方式等来降底工件变形
另外也可以通过留量的方式
待氮化之后来一次精加工
也可以降低工件变形误差
至于滑动槽怎么磨倒是个问题
太小了,槽宽只有2个毫米
暂没想到!

网友:

先氮化灾线切割就得了,现在这种加工方法很普遍,实用啊.保证精度和硬度!!!

楼主:

先氮化再先切割的话,滑动槽表面的硬度就不够了.

网友:

氮化前滑动槽尺寸不要做到位

留足够的余量(0.25-0.35)

等氮化后来一次精加工

不过要注意基准的选择

即可保证硬度又可保证精度

网友:

不知道你的产品公差是多少,我们所使用的氮化处理变形是比较小的,变形是由于产品机加工的时候留有加工残余应力产生的,应力越小尺寸变化就越小,我们把变形量一般控制在单边3~5μm,如果在你的公差范围内,所以我建议你产品加工好后再氮化;

网友(2006-10-08):

同意7楼说法。
用内衬固定,然后在槽内镶入三角块。使应力变形有个相对抵触力。这样可以减少变形
不可先氮化再线切割,那样滑槽表面没有硬度或氮化层过浅,达不到使用硬度要求……

另外我想请教个问题:锌合金压铸件,零件内孔4mm长28mm,表面镀铬。现在问题是内孔表面电镀质量不理想,有露铜、发黑现象。怎么解决?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目前专门用于渗氮的钢种是38CrMoAlA,其中铝与氮有极大的亲和力,是形成氮化物提高渗氮层强度的主要合金元素。AlN很稳定,到约1000C的温度在钢中不发生溶解。由于铝的作用使钢具有良好的渗氮性能,此钢经过渗氮表面硬度高达1100--1200HV(相当67--72HRC)。38CrMoAlA钢脱碳倾向严重,各道工序必须留有较大的加工余量。
渗氮零件注意事项:
      (1)渗氮前的预备热处理调质--渗氮工件在渗氮前应进行调质处理,以获得回火索氏体组织。调质处理回火温度一般高于渗氮温度。
    (2)渗氮前的预备热处理去应力处理--渗氮前应尽量消除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以稳定零件尺寸。消除应力的温度均应低于回火温度,保温时间比回火时间要长些,再缓慢冷却到室温。断面尺寸较大的零件不宜用正火。工模具钢必须采用淬火回火,不得用退火。
     渗氮后的零件,工作表面即能获得高硬度,一般情况下不再进行其他加工,因此常是最后一道工序(氮化后的工件至多再进行精磨或研磨加工)。

我从加工工艺角度帮你出主意;
(1)零件必须预处理--调质 。
(2)在加工过程中增加去应力处理(可以是多次),以减小渗氮时变形
(3)尺寸全部精加工到位
(4)真空渗氮
OK了,用了再看实际效果.氮化后变形应该很小的。
(5)滑动槽的确如你所说那么重要,就单边先留0.1mm余量,渗氮后再电极加工(慢速)

网友:

孔和螺纹先加工好拿去氮化,再用线切割将滑动槽加工即可

网友:

我同意10楼的,氮化深度大些,在进行加工,
氮化过程应该加个措施,减少变形
做到两个方面就可以了
本人愚见

网友:

氮化后先打小点的孔'用先切割加工不就可以达到精度了吗?

网友:

淡化前槽留0.05左右的余量,氮化后研磨.变形不会很大的.先做做看看吧/

网友:

可以热处理后再电火花切割,造价可能会高点,
再一个就是欲留加工余量,热处理后磨.

网友:

看了这么多的回答,长见识了!
本人有个浪费钱的办法:
1.先渗氮
2.加工,线切割加工
3.在局部渗氮

愚见

网友:

我同意19楼的方法,虽然单件造价会高一些,但楼主说量比较大,所以造价也不会太高;况且7楼和11楼的方法即使可以保证,那么造价也不会低,所以我觉得两次氮化工艺上好操作,造价相比其他的也应该也可以接受

网友:

同意13楼,只要粗加工完了以后做去应力处理,处理温度略高于氮化处理温度,再进行精加工到零件的尺寸下工差,氮化处理时变形量很小。但氮化 处理时零件尺寸会有所长大,长大的量和你的氮化要求及氮化工艺有关,需实际测试。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的汽车部件经常采用局部高频淬火,不知道你的工件能否适用.

网友:

同意13楼的说法,氮化后一般只做精加工(研磨或精磨),因为氮化层很薄,加工不超过0.1的量,同时氮化的变形很小,因为氮化的温度低.所以照13楼的做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同意13楼的意见。氮化前要去除机加工应力。

网友:

努力学习

网友:

10l楼
13楼
可以参考

网友:

问一下:
1,尺寸精度是多少?表面精度是多少?氮化硬度是多少?是单件还是批产?用来干什么?
这些因素均会影响你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