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变速器

楼主(2006-08-3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无段变速箱,大家经常都有看汽车杂志或者是汽车广告的宣传片,其中说到汽车参数的时候,会碰到一个术语--CVT,普通人经常把自动档变速器和无级变速器(CVT)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两种变速器工作原理完全不同。CVT结构比传统的变速器简单、体积更小,它既没有手动变速器的众多齿轮,也没有自动变速器复杂的行星齿轮组。旧款的CVT多用橡胶皮带制成,但它的缺点是受力有限,容易打滑因此只能用在一些摩托车和微型车上,由于制造工艺技术的改良,现在也应用于中型汽车了,在这方面比较领先的是奥迪和日产,以奥迪为例,厂方就针对传统的CVT在斜坡上容易后溜以及行驶中的橡皮筋现象进行了改良,在1999年底正式推出 Multitronic,除了以油冷式多片离合器代替扭力转换器以减少动力流失以外,还有两方面底改进,包括采用金属片链和宽齿比的滑轮组。这条金属片链由1025块金属片和75对串针组成,最大可以承受300牛·米的峰值扭力,而传统的V型钢带只可承受200牛·米的扭力,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另外,Multitronic 还有很宽地传动比,介于2.400到0.395之间,相对于传统的变速箱,甚至是手动变速箱,有较高的灵活性,令加速更加顺畅。而且,在增加和删除手动变速模式的时候,工作变得轻松简单得多,因为只需要更改电脑程序,即可更改齿轮的比例和半径,根本不需要大动刀枪来更换齿轮。所以,一款CVT变速箱可以和多台不同类型不同输出特性的引擎配合使用。

??Multitronic 的还有一项特点就是装置了扭力感应器,确保滑轮夹以适当的力量夹住金属片链,因为过大的夹力会抵消一部分动力,白白的浪费掉,而且也会加速金属片链的磨损。一般来说,CVT 变速箱的动力传输快,流失较少,所以具有起步快,最高车速较普通自动变速箱的汽车快,并且转波的过程相当顺滑,连贯性非常好,没有什么突兀感。驾驶这款车你会发现,引挚的转速表与速度表指针几乎是同步变化的,不会出现普通自动变速箱升档的时候转速迅速下跌的现象。

网友:

楼主有MT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请求斑竹给一个资料哦.

网友(2006-10-15):

继续关注

网友(2007-01-24):

请楼主传一下资料,关注中

网友:

benzturbo :你好!
看来你汽车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我一直想设计一辆双动力超微型汽车,前轮为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CVT驱动,后双轮毂电机线控差速驱动,30公里以下电动,以上为机动,特殊路段为四驱,但是一直没下上手,时间是一方面,主要是缺乏相关资料,如标准等,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开发这一新产品。不过不知道这种产品是否具有新颖性。

楼主:

手动变速箱的基本工作原理

% Y+ _ J0 N& ~$ a

一、变速箱的作用

  发动机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变速箱的存在。首先,任何发动机都有其峰值转速;其次,发动机最大功率及最大扭矩在一定的转速区出现。比如,发动机最大功率出现在5500转。变速箱可以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在发动机和车轮之间产生不同的变速比,换档可以使得发动机工作在其最佳的动力性能状态下。理想情况下,变速箱应具有灵活的变速比。无级变速箱(CVT)就具有这种特性,可以较好的发挥发动机的动力性能。

二、CVT

  无级变速箱有着连续的变速比。其一直因为价格、尺寸及可靠性的关系而没有大量装备汽车。现在,改进的设计使得CVT的使用已比较普遍。
国产AUDI 2.8 CVT

 H

MSITStore:E:\Mercedes-Benz\mb\汽车超级读本.chm::/汽车知识/200451419330.jpg" align=baseline>

  变速箱通过离合器与发动机相连,这样,变速箱的输入轴就可以和发动机达到同步转速。

奔驰C级Sport Coupe 6速手动变速箱

MSITStore:E:\Mercedes-Benz\mb\汽车超级读本.chm::/汽车知识/2004514193417.jpg" align=baseline>

 一个5档的变速箱提供5种不同的变速比,在输入轴和输出轴间产生转速差。

三、简单的变速箱模型

  为了更好的理解变速箱的工作原理,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2档变速箱的简单模型,看看各部分之间是如何配合的:
MSITStore:E:\Mercedes-Benz\mb\汽车超级读本.chm::/汽车知识/2004514193636.jpg" align=baseline>

?输入轴(绿色)通过离合器和发动机相连,轴和上面的齿轮是一个部件。

?轴和齿轮(红色)叫做中间轴。它们一起旋转。轴(绿色)旋转通过啮合的齿轮带动中间轴的旋转,这时,中间轴就可以传输发动机的动力了。

?轴(黄色)是一个花键轴,直接和驱动轴相连,通过差速器来驱动汽车。车轮转动会带着花键轴一起转动。

?齿轮(蓝色)在花键轴上自由转动。在发动机停止,但车辆仍在运动中时,齿轮(蓝色)和中间轴都在静止状态,而花键轴依然随车轮转动。

?齿轮(蓝色)和花键轴是由套筒来连接的,套筒可以随着花键轴转动,同时也可以在花键轴上左右自由滑动来啮合齿轮(蓝色)。

1档
挂进1档时,套筒就和右边的齿轮(蓝色)啮合。见下图:

  如图所示,输入轴(绿色)带动中间轴,中间轴带动右边的齿轮(蓝色),齿轮通过套筒和花键轴相连,传递能量至驱动轴上。在这同时,左边的齿轮(蓝色)也在旋转,但由于没有和套筒啮合,所以它不对花键轴产生影响。

  当套筒在两个齿轮中间时(第一张图所示),变速箱在空挡位置。两个齿轮都在花键轴上自由转动,速度是由中间轴上的齿轮和齿轮(蓝色)间的变速比决定的。

四、真正的变速箱
  如今,5档手动变速箱应用已经很普遍了,以下是其模型。

换档杆通过三个连杆连接着三个换档叉,见下图

  在换挡杆的中间有个旋转点,当你拨入1档时,实际上是将连杆和换档叉往反方向推。

  你左右移动换档杆时,实际上是在选择不同的换档叉(不同的套筒);前后移动时则是选择不同的齿轮(蓝色)。

 f

  倒档 通过一个中间齿轮(紫色)来实现。如图所示,齿轮(蓝色)始终朝其他齿轮(蓝色)相反的方向转动。因此,在汽车前进的过程中,是不可能挂进倒档的,套筒上的齿和齿轮(蓝色)不能啮合,但是会产生很大的噪音。

同步装置
  同步是使得套筒上的齿和齿轮(蓝色)啮合之前产生一个摩擦接触,见下图

  齿轮(蓝色)上的锥形凸出刚好卡进套筒的锥形缺口,两者之间的摩擦力使得套筒和齿轮(蓝色)同步,套筒的外部滑动,和齿轮啮合。

  汽车厂商制造变速箱时有各自的实现方式,这里介绍的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网友:

楼主,你上面的图片的格式是什么格式的啊,怎么看不见的,希望你能以附件的方式再次上传,如果能与图结合起来看的话,会更明白的,谢谢!

楼主:

看不见图的朋友,我做了一个word格式的。希望能行。

网友(2007-02-24):

谢谢楼主的资料,已经可以看到了,很实用,我刚好缺少这部分的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