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铸造大平面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6-08-31):
小弟刚刚入行!向各位高手求助以下!先谢过了!

网友:

夹砂,夹渣。薄板大平面。应注意缩凹,浇不足。

网友:

还要注意鼓胀

网友A(2006-10-25):

我认为主要应该考虑变形问题,因为受力面较大,在浇注及随后的冷却过程中,因重力原因会变形。还有就是要设立冒口进行补缩,避免缩孔、缩松的产生。

网友:

呵呵~~~~最主要的是平面变成曲面~~~
要放反变形量的~~~~要按平面大小及厚度来计算反变形量

网友:

浇铸时可以选择倾斜浇铸,即把砂箱一头用沙垫起来

网友:

老师傅们常说,铸工怕倒板,车工怕车杆,钳工怕打眼。

网友(2008-12-22):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主要应该考虑变形问题,因为受力面较大,在浇注及随后的冷却过程中,因重力原因会变形。还有就是要设立冒口进行补缩,避免缩孔、缩松的产生。

同意!另外掉砂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可在大平面中心部插钉,提高砂型抗冲砂能力。

网友:
一要大面朝下,而要放反变形量,我们做过一个六米长度平台,反变形量得放10mm

网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平面铸件?

大平面铸件?
1、尺寸到底有多大?
2、材质要求是什么?
3、采用的工艺是什么?
4、大平面的使用要求是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都对我们设计工艺方案时候必须要知道的,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工艺方案可以编制的截然不同!!!
举例说明如下:大平面铸件,我所知道的最高要求就是机床的工作台台面,尺寸从 900mm×900mm~4000mm×4000mm等 大小不等。材质要求HT350 .此类铸件又是一个外观件,所以,铸造时候最先要考虑平面上不能出现加工后暴露出来的缺陷,如:夹砂、气孔、冷隔、疏松等缺陷。因为这些缺陷有时候虽然不影响使用,然而因为是外观面,所以处理起来很难,多数会因为上述缺陷导致工作台报废。因此这样的铸件在制作时,工艺方案如下:
1、树脂砂造型
2、平面上摆放冷铁,配料要控制好成分。
3、浇注系统快速进水
4、砂箱强度要足够,防止铸件变形。
5、保温时间要足够。
注意到以上几点,此铸件就可以做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要是使用湿型   有什么问题出现么???

还有你对静压线的看法么?

网友(2009-03-08):
浇道,收缩,冒口等

网友:
我也有铸造大平面的产品
主要就是变形严重,每个产品出来都要矫形。
其他的问题倒不是很严重。

网友:
楼上的是行家,说得头头是道,多多指教

网友(2011-01-24):
赞同楼上 所说。。。。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