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样的变速箱如何设计?--[请教]

楼主(2006-09-01):
请教,想做这样的变速箱那位前辈有设计加工的

楼主:

没人给指点啊,要有谁能做设计,可以考虑设计费的.

楼主:

是不是我没说明白啊再上一图

/ L# } h& k7 ]0 N( h

体积:180X100X65
转速比:8:1:5.5
主轴扭力:75Kg
主轴斜齿轮传动
尾轴直齿轮传动
动力输入轮:直齿皮带

网友:

买个现成的 螺杆顶升机

网友:

简单啊,查手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