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发明--工艺--“沙水摇晃抛光机”--构思过程

楼主(2006-09-01):
各位网友好!

dog7310 网友发了一个题为

) i ]

保证管内壁的光洁度,用量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如图]

 \5 ~6 j

http://bbs.cmiw.cn/forums/44306/ShowPost.aspx#44306

//******************************

我在该帖的3楼处回帖如下:

楼主网友好!

管内放入五分之一的“水和沙”,然后用大拇指和中指将两端堵住,

然后,轴向使劲晃动一万次,保证抛光。

如果量大,就大量的招工。

如果认为成本太高,就按其原理研制一部机器代替人工………

一件新的发明----“沙水摇晃抛光机”---就这样的发明出来了。

syw 060831--22.39

 Y

//*******************************

 A6 _9 E

大家认为,我的这个构思怎样?

syw    060901---07.13

4 F6 k$ E% Q N5 X

网友:

水沙比例多少?表面光洁度能达到要求吗?还有,由于水沙混合物在管内的惯性,由于管很长会引起管的变形,短管还好说一点,不知道楼主对于这些问题怎么看。

楼主:

demin 网友好:

我所设想的是,做一个筒形的容器,将所要加工的批量零件,装上沙加水并封堵好,

然后,象码垛一样,将零件装入筒形的容器中,并使之在容器内固定好。

筒形的容器中间有轴,由电机带动,可沿轴做径向慢速转动。

该装置,安装在可做往复运动的小车上。

该装置,既可以做旋转,也可以往复,也可以两者都有。

syw   060901---22.20

网友:

有点像洗衣机?是吗?可以试试哦。我觉得先作出来试试抛光的效果如何,这是关键,因为我们要的就是最后的抛光效果

楼主:

demin 网友好!

一位哲人讲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可以在书里找到,

而想象力却不是……

一百年前,爱因斯坦凭借想象,在头脑中做着一个又一个物理实验。发明、发现、创造了、

相对论,我们今天用的激光、半导体、原子弹等等,都源于相对论。

半导体又是计算机的基础中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相对论,就没有当今的现代社会。

就是在现在化的今天,爱因斯坦那些在头脑中做物理实验,我们大多都无法

用现实的技术、设备进行实验。

可见,想象力的威力是多么巨大啊!

syw   060902---08.49

网友:

造车大虾,可以试试啊,支持。

网友:

那贴我看了,支持,工人工资多少,,我要应聘,顺便锻炼身体/.....

网友:

这个办法根本不可行,效率太低,质量不稳定.我觉得用挤压或碾压会比较好.

网友:

其实这个思路已经走了很多的弯路,不知大家见过滚筒磨没有,把滚筒磨得原理反过来用,就没问题啦

网友(2009-07-19):
哈哈,你真是开门造车,想象力真好

网友:
我看见做合金戒指是把戒指装到磨料浆桶里,桶旋转来实现你的这个摇沙抛光的。微孔抛光多采用磨料挤压过孔抛吧,大些的孔上旋转抛光机卡盘卡住人工抛。

网友: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2009-09-12):
楼主,用人力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