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四千---一万瓦的激光的效果

楼主(2006-09-01):
通快公司现场客服 及各位网友好!

 V% d/ } m* s7 E

通快公司现场客服网友:

看了落花泪宇 网友在光谷激光切割机与世界巨头并称雄帖中介绍:

 “武昌造船厂制造的国内首台18米长高功率激光切割机小试牛刀,

可以将6层楼高的一摞钢板一次切割成型,其威力无比神奇。”

//************************************************

并不感到神奇,因为根据激光的特点,你完全可以将其看fficeffice" />

成是在切割一块钢板。

 q0 F

我要问的是:如果用这台激光机只切割一张钢板,这张钢板最大能有多少mm厚?

//**********************************************

美国研究用激光攻击卫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要问的是:如果用一万的激光,攻击位于200—300公里上的卫星,其上面

的光学和雷达系统,是否能做到有效防护。

再有,位于三十六万公里处的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是否能遭到破坏。

 P

Syw  060901---08.10

 e

- f N6 Z+ I* ~

网友:

syw开门造车网友好!

“我要问的是:如果用这台激光机只切割一张钢板,这张钢板最大能有多少mm厚”

6KW激光,碳钢40mm,不锈钢25,铝15。

“我要问的是:如果用一万的激光,攻击位于200—300公里上的卫星,其上面

的光学和雷达系统,是否能做到有效防护。再有,位于三十六万公里处的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是否能遭到破坏。”

武器的激光系统功率远大于1万,机载充电系统异常庞大,这是困难的关键。

现在,主要是破坏光学系统,对巡航导弹主要是攻击制导仓。对弹道系统主要是攻击起飞阶段,一但进入弹道高速阶段,就有困难了

对外空的物体攻击,现在正试制。

楼主:

忙路的熊 网友好!

激光主要是破坏光学系统,这个好理解,如同我们拿望远镜直接观查太阳。

现在有一种电子窗,可以在百分之几秒内,可以将透明转为全黑。

如果,卫星上光学系统安装上这种电子窗,是否可以有效防护。

//***************************************

还有,激光对巡航导弹攻击有效,这好理解。一是近,二是巡航导弹是在大气

层内飞行,温度高。

外太空温度为零下一百多度,据你所知,在这种条件下,万瓦级以上的激光,

能烧穿多厚的铝板。

syw   060901---21.14

网友(2006-10-03):

开门造车大侠,激光如果发射到外太空,会受太阳引力影响吗?是被吸引过去,改变轨迹还是。。。?

网友:

楼主,这个会不会象核武器一样限制使用呢?
如果真的打起仗来那就不得了了,还用什么炮弹,直接一束激光过去什么都没了吧?

网友:

我用的德国产4KW激光切割机可切18MM碳钢板.
如果有1万瓦或更大功率的激光系统,其发射的激光在通过大气层时会不会被折射或降低能量?还会...?

网友:

会被折射或降低能量

网友:

偶有朋友在研究这个东东但不知道现在进展如何了。因为这个工程好像很保密。

网友:

想象和实际是不一样的,干机械的要一丝不苟,别凭想象

楼主:

各位网友好!

下面的文章是061025日,我在:新浪网站-----天高云淡的BLOG中看到,与本文扣题。
今见此帖又一次被顶出,特将此文上传。

syw   061101---01.46

//********************************

军事专家谈我国的激光炮打卫星

一次与一位专家聊天,我问到关于激光炮打卫星的事。
他说,各家网站上介绍的各种激光炮样式花里胡哨,但各国目前列装实用的基本上就是一种样式,炮身主体看上去就像个探照灯,结构非常简单,制作工艺也不复杂。他告诉我说,激光炮打卫星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许多卫星都在距离地球几百公里远的地方,激光炮只要能量充足,打卫星是不成问题的。卫星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太阳能电池板,用强烈激光在一瞬间可以把太阳能板烧毁。没了供电系统,卫星就成了太空垃圾,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打卫星的关键不在于激光投射和能量供给,关键在于“瞄准”!用激光炮打位于几百公里远的卫星,靠的是一个面积仅核桃大小,持续时间仅零点几毫秒的脉冲点,脉冲与脉中之间又有相当一段时间间隔,而不是横扫一条线。要用如此短暂的激光脉冲点击中那么远的卫星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实行有效观瞄跟踪,还要克服地壳抖动和大气层水波效应的干扰,根据光的行进速度计算出提前量。

面对激光炮,卫星并不是所有部位都是脆弱的,只有它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光敏接收部分才是其软肋。打个比方,你见过夏天街上小孩用竹竿粘“知了”吗?用激光打卫星,就相当于给你一根一百公里长的竹竿去粘一个一百公里远的“知了”,你能有多大的把握?何况这个“知了”还是在高速飞行当中。用激光打中高速飞行卫星的软肋,这才是各国激光炮打卫星的瓶颈所在。卫星和飞机是不同的,它往往是有其固定的飞行轨迹的,所以,目前各国激光炮打卫星的技术都是采取“守株待兔的打法”,这方面我国也不例外。

大型激光炮的制作并不难,操控起来就是一台超高精密度和超高灵敏度的万向移转平台,必须能够完全自如丝毫不差的与其观瞄系统达到同步,因此制作工艺不允许出现丝毫的误差,否则“差之毫厘谬之千米”。目前我国激光炮系统采取了国际上领先的观瞄手段………。

为了防止战争突发时己方的卫星被敌激光照射,各国在卫星设计制作时有针对性的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另外,卫星的空中变轨技术也是一种避免被激光照射的有效防护措施。但最终鹿死谁手,还有待于实践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