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基础螺栓的大小有确定标准吗?

楼主(2006-09-02):
作设备的同事给每个只有4KW的辊道都配了4条M36的地脚螺栓,晕。这样架空的基础梁就要很高了,这辊道的载荷最大才2吨,请高手指点下螺栓直径确定标准?

网友:

      螺栓直径的确定是没有标准的,要根据负荷类型和大小计算决定。如克服倾翻力矩、剪切力等,简单说你要分析一下设备的受力情况,将力化简到设备底面,看有几种力,力值多大,再结合螺栓的能力选择适当的螺栓大小和数量进行分布。
    另外也可类比同类设备进行选择。
    螺栓的数量增加可以降低螺栓的直径。基础也就可以降低厚度了。
    辊道基础也可采用预埋件的方式,与辊道底部直接焊接。
    不知你的辊道用在什么场合,运送的是多大断面的东西,速度是多少?可以介绍一下吗?好让大家提一些具体的意见。

网友:

是不是也要考虑震动等因素呀?

网友(2009-12-09):
有些手册上有这方面的介绍的!什么设备要多大的螺栓!36的可以了!直径的选择要考虑很多东西!与设备受的弯矩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