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比例阀故障问题---[求助]

楼主(2006-09-02):
   电炉采用进口液压系统,最近炉体倾动液压系统出现问题。该系统采用了德国力士乐电液比例换向阀(4WRET-32E1-600带位移传感器及放大板与阀体一体)。原换向阀损坏后更换了一台新比例阀,但速度就是太快,无法满足使用要求。请问各位高手,是否可以对换向阀本体进行一下调整,如何调整啊?多谢!

网友:

两种阀性能不完全相同,需要重新调试.

网友:

重新调整输入信号的数值,可以改变阀的开口度,以降低速度。

楼主:

输入信号的值已经降低了三倍了,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在阀前串联万用表测电流,来看.看线接的对不对

网友:

从比例换向阀原理说,换向速度和以下因素有关:给定信号的上升时间,就是斜率的调整;另一个是主阀控制油进出口的阻尼大小,一般是有一个可调节流孔。换向太快时,可减小开口量。

网友(2006-10-12):

调整一下先导法至主阀的压差

网友:

型号是否完全一样,如果一样,你可以试着把开口调到极小,看是否有效果,如果没有就说明阀的反馈环节有问题,不应该调整压差

网友:

可以重新调整比例阀的线性,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网友:

能不能选个额定流量小些的阀呢?
调整增溢看看。

网友:

到力士乐网站看看有办法吗(可选中文)

能调整传感器的反馈参数和输入的脉冲参数吗

网友:

比例换向阀,一般都带节流调速功能,主要是你看看其特性曲线是否满足你的工矿要求,从你说的现象来看,可能该阀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让电气调整输入电压,这样可能有用.或者改选与原来换向阀放大器一样的阀.

网友:

改选与原来换向阀放大器一样的阀.

网友(2009-04-28):
调整输入信号的数值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比例阀的调整不同于一般阀,一定要细致,且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