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丝螺套螺纹量规的标准

楼主(2006-09-03):
请问:哪位有钢丝螺套螺纹量规的标准?

网友:

我以前控制钢丝螺套的质量时,先把螺套安装在部件上,
再用普通螺纹量规来检查。(我们是螺套的使用者,不是生产者)
至于在生产线上如何控制螺套质量,我不知道,
请高手赐教。

楼主:

查了一些标准,都是航天部等部门的标准,且只有标准名字。有没有国家统一的标准,哪位能提供呀。先谢谢了!

网友(2007-07-22):

现在为止,还没有制定

网友:

现在为止,还没有制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