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和ug怎么实现转化呢?

楼主(2006-09-03):
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我想知道两种方式:1.用ug打开proe文件

                   2.用proe软件打开ug

麻烦详细点,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不好转化,两种软件的内核是不一样的,需要UG或者PROE提供这样的功能,而且可能会有双精度的模型变成单精度的。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都转成igs文件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用UG,proe不会用也没装;今天收到对方提供的模型是proe文件,要转成.prt文件才能干活,准备明天装proe试试。哪位大侠帮帮忙先,谢谢!

网友:

将文件保存为iges格式。
文件/输入/iges文件,即可导入

网友:

这要看你的版本了,比如说PROE野火版能打开UG3.0以下的文件,而UG180的文件呢,随便用一个版本都能打开,要在里面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