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成形工具使用问题!

楼主(2006-09-03):
在学习板金设计时遇到以下问题:
拖动设计库中的成型工具到板金零件时总显示是否要添加一个派生零件...不管怎么选都不能添加成型特征到板金啊...

没有书上说的放置成型特征的对话框啊..
各位大哥帮忙啊!谢谢

网友:

是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2008-11-04):
楼主是用的PROE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成形是要一个外来的模型来做的。

网友(2009-04-19):
楼主用SW吧。

网友(点评):
高手,谢谢!!!!我一看就知道了,我以前试过,现在童颜过的问题吧我难住了,一看你的回答,我就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2012-03-06):
4楼的朋友已经帮你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