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产品怎样检测?

楼主(2006-09-03):
我厂现在生产微型轴,不锈钢材料。3毫米车到1点5正负一丝,日产在5万只左右。由于车好就是成品,所以需要全部检测。可由于产量大,现在还是人工用千分尺全测量,工效很低。求教各位师傅,有没有更好的检测方法或者设备?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真的这样做?是不是也太厉害了?有没有想过自己做个精密点的模具?一个负一丝,一个正一丝.
当然合适的这些东东也不是很好做,至少有这个想发我也没有做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建议用数字图象检测。

网友:

我现在做这个的,非常简单,用基恩士的镭射头扫一下就可以了,精度0.1微米以上,全套大概10万人民币,当然分检、夹紧要另外设计。

网友:

2楼的方法简直自寻死路,正负1丝的孔放正负1丝的轴基本是放不进去的,即使能放进去,效率比用千分尺测还低。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打铁师傅的看法我认为很正确。用模具根本行不通,比用尺慢很多倍。不过你说的那个基恩士好用吗?效率高不高?用人工每分钟能测50只左右,就是不大准确。你的那个每分钟能做多少啊?有没有图片或者介绍类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想要用经济的检验方法,可以选用气动量仪这个检验设备也不贵哦,效率比千分尺高多了,精度也很好,如果要好点可以选用数显的!!

可以考虑哦!

网友:

http://china.keyence.com/

LS-5000系列
关键看你有什么办法快速分拣、定位工件,这是非标设计干的活,你们应该有相关技术力量吧?

如果工件直径远小于扫描范围的话,一个镭射头可以一次检测多个工件,检测速度取决于工件更换速度和软件反应速度,工件轴心要尽量垂直扫描截面。

如果产量不大,还是不要用,成本比较高。

网友:

做个卡规就行了,花费不到100元

网友:

用激光测量仪最适合,我们公司是专门生产测量用治具的,有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们设计一套,只需将工件放进测量治具上,除了测外径还可以测工件的跳动度,简单便捷。价格另谈。
联系:luodan71@163.com

网友:

你到轴承厂去了解一下滚针轴承的滚针是怎样测量的?对你很有借鉴意义。多年前,轴承厂测量滚针有用电动接触式差动测量仪,也有用电动感应式测量仪来测量的,大约每分钟可以测量150个左右。精度在0.003左右。现在应该有更先进的仪器了。

网友:

卡规不可能!!只有依靠电子设备来检验

网友:

我也是建议用气动量仪,可以全检,效率也高。
国产的可联系中原量仪厂,两个丝的公差也不是很高精度。
我公司的轴的轴承位公差不到1个丝,用气动量仪检,效率,精度都可以。

楼主:

[quote user="luodan"]用激光测量仪最适合,我们公司是专门生产测量用治具的,有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们设计一套,只需将工件放进测量治具上,除了测外径还可以测工件的跳动度,简单便捷。价格另谈。
联系:luodan71@163.com请问下,你这个东西造价高不高?本来利润就低我们要核算成本的。还有测量效率高不高?能不能检测其它产品?因为我们还有其它的产品在做,量也很大。外径都在8毫米以下的微型轴类!谢谢

楼主:

谢谢建议,我公司做的车削都是微型轴,精度两丝,主要是量大,要求全检。最后磨床磨到正负2忽米,检测是最困难的一关。不知道你说的成本高吗?测量的装夹方便吗?产品坯料是3乘50毫米左右两端车到1点5乘3毫米

楼主:

附近只有生产弹珠轴承的啊

网友:

搂主,主要要的是测量效率加减一丝的公差而且不要求分组,对于用在分选轴承行业的滚针分选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接触过的一些分选机,plc控制分选动作,国内的由于要求分组速度在200多件每分钟,你的产品只要上下限就可以速度应该可以更快。只是你的产品长径比太小了吧:1.5乘3,这样的不知道方不方便测量。见过小日本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000+件每分钟,不过那是大滚子。

网友:

很简单,做个通规和止规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工件,我们单位也生产,我们的方法是多个检查员,使用的量具是杠杆千分尺!

楼主:

你好 你也是做微型轴的吗 希望能与你交流

网友:

找个专门做测量仪器的公司生产一台吧,我们公司就专门做非标测量仪器的。光学和气动的都可以,不过我感觉气动的更好些。

网友(2006-10-08):

是手表上的配件吗?

网友:

我看关键是工人的操作水平与质量意思,这么大的量有必要全检吗?`

网友:

用杠杆式气动微差仪就可以检测,速度大概在300件左右,精度在1丝范围内。设备成本在3~6万元左右不等。

网友:

(车好就是成品)光轴最好用无心磨加工尺寸一致、光洁度高。

网友(2007-05-19):

手动使用气动量仪测量,如果数显(分辨率0.0001以内)的话一套不到2万。
不过日产5万的话3台24小时测了。
也可以做成自动的,如果只是分合格不合格的机器也不复杂,省掉十个工人呢,还是有必要的。这样全套约10W多一点吧。

网友:

 我接触过一种仪器:数显光学测径仪,个头30*10*20cm左右。
专门用于测钻身直径,放上去一转就出数很方便。反应灵敏,分辨率可达0.003mm。
工作光好象是红外线,不可见。品牌及型号记得是OPTEC-M1,但不太肯定。
测量范围0~7mm.价格计不会太高.

网友:

数显光学测径仪
+ 标准台进行滚过检测,长度要大点,先用模糊挑选法,再精确选择,效率高

网友:

建议用气动量仪,精度高,速度快,而且稳定性也好!!

网友:

激光

三丰有lsm.拿进去就可以看到数,然后拿出来就成

网友(2007-06-30):

气动量仪或电动量仪

网友:

这样的工件想快速检测的话要用激光测径仪器,自己要做夹具和传动装置.不过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检测的精度非常好.我见过做油针的公司有专门的车间放了40多台自己制造的检测机器在检测.是用气动传动装置  价格应该也很贵的

网友:

Keyence的还算是自动化里面不错的品牌,最近两年这边活动蛮频繁

不过为什么不考虑采用Renishaw的车床专用在机检测测头LP2,G,M代码控制,可序中测量补正,或者序后检测,支持Fanuc、seimense、heidenhan等各种控制器
哈挺的车床好多都是标配了现在

网友:

32楼大虾意见蛮好的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  一般我们都会 抽检  算合格率
想你这种情况 全检的话 确实有些难度 (难道你们得企标 对这种大批产没有专门规定 抽检量吗)

网友(2007-10-17):
激光测径仪在速度上是肯定不行的。针对楼主的情况最好是做一台自动检测机,你把一大堆零件往料斗里一放,其余的 上料、定位、检测、剔除废品都由机器自动完成,成本应该在10万左右。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发短消息吧或者QQ664706718

网友:
我觉得用激光测径仪比较好!!!建议买一台!!!

网友(2009-06-08):
用百分表做一个检具

网友:
在机床上下点功夫吧,这么大的量,即使能全检,又有什么用?中间发现不合格怎么办?

网友(2009-08-20):
赞同8楼
那仪器好用又快
就是可能贵了点

网友: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解决的了吗  我们有种专门的便携式的测具精度达到0.001MM  希望能帮的上你 你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 又便于我们交流沟通下  我的电话是15810845104 姓王

网友:
打铁的方法不错

检测还要做成自动流水线的

上料用自动分拣机 排列后用镭射头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