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45C在日本材料中对应的是中国的什么材料

楼主(2006-09-04):
请问S45C在日本材料中对应的是中国的什么材料

SS41B-D 和SS304有什么区别

谢谢了

网友:

S45C是国产45钢

网友:

在“最新金属材料牌号、性能、用途及中外牌号对照速用速查手册”第1978页中显示对应中国45#钢材。

网友:

同意

网友:

哈不错,S45C 表示45号钢,JIS标准的
GB :45#

网友:

s45c据我所知是45#。我们这也有S45C的钢材,我前一段时间才用。不过这种材料比较少用

网友:

^_^顺便请教一下:
S500相当于国内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W2Mo9Cr4VCo8    S500

网友:

钨钴系高速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2Mo9Cr4VCo8 S500

不会把?S500是做的齿轮(日本),另一种齿轮材料CF25类似于国内的HT25-47(好像是老标准),只是这个s500不知对应什么才料

网友:

萧儿:你能确定吗?(W2Mo9Cr4VCo8 S500)

网友:

SS41B-D 和SS304在JIS标准中指一般构造用轧制钢材,后面几位数字一般指抗拉强度

网友:

关于较大模数内齿圈的插齿加工

随着行星机构的运用越来越多,内齿圈的加工成为最大的工艺难点。现在的内齿圈,设计一般采用淬透性很好的中碳合金钢,调质硬度高于300HB以上,国内一般使用钴高速钢(M42或者S500)刀具,并作镀钛处理,也有采用进口粉末冶金涂层刀具的。相对来讲,后者的性能好得多,耐用度是前者的3-5倍。

钼、钴系高速钢M42
牌号对照
GB9943 W2Mo9Cr4VCo8
美国(AISI) M42
日本(JIS) SKH59
奥地利(BOHLERIT) S500
德国(DIN)1 .3247

化学成分(%):
C 1.00~1.15
Mn ≤0.40
Si ≤0.65
Cr 3.50~4.50
Mo 9.00~10.00
V 0.95~1.35
W 1.15~1.85
P ≤0.030
S ≤0.030
Co 7.50~8.50

特性:
高红热硬度、高耐磨耗性与切削能力、高冲击韧性、晶粒细致均匀,韧性高

用途:
刀具业:刮刀、滚齿刀、铣刀、钻头等
锻造业:锻造模具
螺丝业:六角等打头成型模、牙攻、冲头

热处理温度及参考办法:
退火:温度800~880℃,以10~20℃/Hr炉冷至约600℃,硬度在HB269以下;
应力消除:温度650~750℃,炉中冷却
淬火:
预热1:温度550~600℃,每25mm保持30分钟
预热2:温度850~900℃,每1mm保持20 ~30秒
预热3:温度1050~1100℃,每1mm保持20~30秒,适于大型复杂工件
奥斯田铁化:温度1170~1220℃,每1mm保持10~15秒
淬火介质:油、热浴、空气或气体;
回火:
温度540~570℃,每25mm保持60分钟以上,回火次数3次以上,硬度HRC66以上

http://www.shmingqi.com/hj.htm
可以上这个网页上看一下

网友:

八楼的你确定是用这个材料做齿轮的吗?

网友:

第15楼的很喜欢和人叫板啊?请看清楼主的问题,这里可不是来吵的,希望这里能团结,友爱少一点互相攻击!这块净土值得我们大家用爱心保护啊!没有针对谁,只是想让大家都小点火气,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楼的你确定是用这个材料做齿轮的吗?

我想请教的材料“S500”应该是一种不会超过 45#钢或是类似的材料,日本牌号为S500,与他一同使用的齿轮材料以弄清楚,是一种灰铸铁,类似于HT25-47。所以认为“S500不会是你说的那种材料”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知你的书写是否有误。S500这个牌号是不存在的,按照日本钢的牌号表示方法,这也是不可能的。从你所说来看,应是S50C,再说S500与S50C很相似,会不是你看错了。如是S50C,这相当于我国的50#钢。

网友:

笑笑先生说的对,他说是日本牌号,我都没想起来, 三人行必有我师 你去看看书上应该是S50C,就算是S500那个也不是日本牌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15楼的很喜欢和人叫板啊?请看清楼主的问题,这里可不是来吵的,希望这里能团结,友爱少一点互相攻击!这块净土值得我们大家用爱心保护啊!没有针对谁,只是想让大家都小点火气,哈哈!

对不起,我是回答第八楼大虾的问题,忘记声明了

网友:

45#钢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加拿大40W和50W对应的国内材料牌号。

网友:

天那  你们资料真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知你的书写是否有误。S500这个牌号是不存在的,按照日本钢的牌号表示方法,这也是不可能的。从你所说来看,应是S50C,再说S500与S50C很相似,会不是你看错了。如是S50C,这相当于我国的50#钢。

谢谢,s500很可能是源资料有误,有机会我在去查一查。如果是相当于45#或50#拉就比较像了

网友(2007-07-24):

今年有幸参加了北京国际机床展,拿回来一些机床样本,其中有一本台湾米其林的,上面许多工具用到了:S45C这种材料,并且大部分都用在:螺钉,罗帽,垫,垫铁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