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率和导电率是否可以换算,有否标准可查?

楼主(2006-09-04):
一般的材料手册上无法查到材料的电阻率(有的有,但不全)和导电率,两种数据是否可以换算,有否标准可查?请各位大虾帮忙,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有办法给算出来的,可惜我手上的东东现在不在身边,以后有的话一定给你发。

网友:

两者互为倒数,电阻率单位为MΩ·CM,电导率单位为μs·cm

楼主:

谢谢红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