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表面处理对工作尺寸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6-09-04):
请高手明示钢件,镀硬铬,黑铬,亮铬,锌,发蓝,镍,钛的镀层厚度,对工作尺寸的影响铝件的阳极化层的厚度,及达克罗等表面处理后表层厚度增加的实际尺寸.

楼主:

请高手出山

楼主:

再次请高手出山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小白菜 看看简单 这可真是个难题

网友:

小白菜,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现把这几种镀层的厚度告诉你,供你参考。

镀硬铬一般较厚,可以从几微米到几十微米,有时可以达到毫米的量级,不同的零件有不同的要求4 M7 c f

名称 厚度(微米)
量具及平面零件 5-40
切削刀具 2-3
铰刀、钻头、铣刀 3-8
丝锥、板牙 2-20
一般模具 10-20
压铸用模具 10-20
一般耐磨零件 10-50
特殊耐磨零件 50-300
螺纹铣刀、扦齿刀 30-32
修复零件尺寸 大于1000

镀亮铬的厚度是0.25-0.30,镀黑铬的厚度是0.25-0.50.镀锌情况较复杂,一般不小于12微米.

其他的有时间再告知,请谅解!

楼主:

多谢大侠指教

网友(2008-12-19):
学习了。

怎么没有介绍喷粉,喷漆呢

网友(2011-11-20):
  老帖子了,不过对我来说还有些问题没有搞清!
  发黑不会增加表面硬度,但镀锌和镀铬会!
  如果有根轴有轴承位及高精度的配合尺寸,但后面的表面处理要求镀锌或者镀铬的话,那配合公差是不是也要把镀的这层的厚度尺寸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