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圈下面变位机的机械结构?---[如图,请教]

楼主(2006-09-04):
谁知道钢圈下面变位机的机械结构。谢谢。

网友:

好象是焊接变位机构 回转和仰角 齿圈+小齿轮 变频调速 有产品的 江苏阳通

楼主:

阳通有焊接变位机,但没这么漂亮。这台应该不只是用大、小齿轮。应该还有减速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减速器。

网友:

本变位器看上去载重能力很小 所以能配速比极大的减速机 或者自己设计一个悬挂减速机 最好能有多个角度的照片 我现在拍设备都带1G卡 一次起码拍300张 以前常常漏拍 现在好多了 也有没拍全的 拍到后来自己也烦了 真到用时 又嫌不够 有些还是自己设计的设备

网友:

可能是OTC的产品

楼主:

它就是otc的产品。

楼主:

怎么精致的东西确实很有功夫。

网友:

可能采用帝人的RV减速机

楼主:

小白菜说得好,使用RV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2008-12-19):
怎么精致的东西确实很有功夫。

网友:
这个我不熟,只来参考大侠们的讨论交并学习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 ,照片多些就好了

网友:
日本OTC的,焊接机器人

网友(2018-01-29):
D型变位机

网友:
安川的伺服+住友的行星减速机(谐波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