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体不锈钢的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6-09-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通过表面处理使马氏体不锈钢焊接性能减弱”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是指在马氏体不锈钢表面施加涂层后再钎焊么?不明白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

网友:

只能查到如何提高焊接性,焊接工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