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系统的实际故障问题

楼主(2006-09-04):
这是一个导向套压入机液压系统(2Mpa时正常使用)。在新增加机种时,需要加大油缸的输出力(即需将液压系统压力调高到4Mpa),溢流阀和变量泵都同时调了,系统压力总时上不去,导致导向套无法压入,请大家发表一下排除故障的多种办法。(互相学习)

网友:

哎!我版本太低,能不能转化成r12,r13的版本!

网友:

CAD版本不兼容,打不开图形。不知可有减压阀,调一下试试

网友:

我觉得可能问题出在溢流阀上.不过也有可能出在液压泵上,不过出在后者的可能性要比前着小很多.所以建议先检查溢流阀.

网友:

羚羊大侠: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大的可能是换向阀内泄漏量太大,造成液压泵输出流量不足以补泄漏了,你可以把液压缸的接管拆开一个来看一下,把液压缸推到一头,拆除回油路油管,开泵并继续作耐压,看另一路油口的油流情况。估计换一个北京华德4WE6G或榆次油研DSG-01-3C60的阀就能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该问题,问题已经解决。目的是想大家在这里法表自己解决该问题方法,总结经验,对工作有所帮助。系统这东西,好多问题不能直观看见,得从问题最简单方法去一一排除。

楼主:

R13版本,CACA版本怎么又没传上,再来

楼主:

R13版本,CAXA版本又来

网友:

就是,可能是换向阀的问题,我客户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换成力士乐的后解决了

网友:

楼主,是油泵容积效率太低吗?能否把问题的解决办法公布出来。

网友:

我认为可能在泵上面检查一下,如果油泵的排油压力和流量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溢流阀和油缸的密封

网友:

我没装画图软件,但是这样的情况一般是阀芯卡死,中位机能应该是泄荷的吧?拿个木榔头对着那个换向阀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没装画图软件,但是这样的情况一般是阀芯卡死,中位机能应该是泄荷的吧?拿个木榔头对着那个换向阀敲一下就好了 ,

呵呵,最原始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真理啊,不过有条件的话,卸下来清洗一下会好的多

网友:

拿个木榔头对着那个换向阀敲一下就好了

同意,支持,萧儿的意见~~~

[前提,只对新阀建议这样做]

网友:

换向阀的问题

网友:

昨天 我就遇到这个问题 刚开始敲还好使,但后来就没办法用了,阀芯卡死 怎么解决啊

楼主:

拆开清洗该阀

楼主:

金凤大虾提到的“把液压缸的接管拆开一个来看一下,把液压缸推到一头,拆除回油路油管,开泵并继续作耐压,看另一路油口的油流情况”(理解为泵继续向油缸进油口供油),这种方法我们用于检查油缸是否产生内漏问题。

楼主:

大家已经把问题回答了,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实际经验;该系统的故障发生在溢流阀调压弹簧产生变形,由于限压式变量泵的系统可不用溢流阀,将溢流阀拆除,系统调压正常。我曾经还遇到过变量泵调压弹簧失灵导致系统压力不能上调的故障。

网友:

原来如此。拆油管的方法可以同时看油缸或者阀的内泄的,只是看泄油的油口在哪一边,在油缸侧是油缸泄油,在阀侧则可以看阀内泄。

楼主:

呵,明白了,谢谢金凤大虾。

网友:

恩,还是零件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同时调泵和溢流阀的原因,一个不动,再调另一个可能就会好了。别同时调

网友:

感谢共享奉献!

网友:

阀芯卡死,,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个新阀,,,旧阀可以用洗油清洗一下,,,洗油要干净,,,拆卸阀芯的时候要小心,,一般情况下,,阀芯用手轻轻一荡就能出来,,,如果用硬物用力撞击阀芯使其出来的话,,对阀芯和阀套伤害都很大,,,阀芯拆下后清洗干净,,再仔细检查一下,,看看上面是否缺肉或者有划痕,,如果有,,那这个阀基本上就废了,,建议扔掉,,,回装的时候把阀芯蘸上一点液压油,,,轻轻的装入阀套,,,再用手来回的轻轻拨动阀芯,,看是否仍有卡涩现象,,,如正常,,,继续回装,,这个阀还可以作为备件使用。。。

一个液压系统如果在自动条件下不能够动作,,可以试者打一下手动,,,如果是换向阀阀芯有卡涩,,,可以感觉得出来

网友:

15楼 ,R13版本,CACA版本上传了,在8楼

网友:

我遇上过原因是换向阀内泄导致的

网友:

你看一下电机功率还有溢流阀调压范围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问题是压力调不上去,从原理图上知影响系统压力的元件有变量叶片泵、安全阀、换向阀和油缸。
可以通过局部隔离法,把各个元件逐一排除。

网友(2006-11-28):

楼主应该揭谜,方可达到共同学习和提高之目的.

网友:

还是在系统中多加几个截止阀分断检查,分段排除好。但我感觉像是溢流阀的问题,一开始总是使用2MPa,后来想用4MPa就不行了,那就是溢流阀的弹簧变形了,或是失效了。

网友(2016-04-10):
三位四通的箭头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问问题还要下载图纸花威望啊,应该是免费的啊

网友(2016-06-17):
我是赚积分的

网友:
一切为了威望,还差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该问题,问题已经解决。目的是想大家在这里法表自己解决该问题方法,总结经验,对工作有所帮助 ...

能说下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吗?大家共享学习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