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和渗碳处理后,如何提高光洁度、降低粗糙度?

楼主(2006-09-04):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是冷板做的冲压件,而且还要经过淬火和渗碳处理之后,怎么样的表面处理能够提高零件表面的光洁度、降低粗糙度,且不影响性能!

 i

跪求!!!

网友:

冲压件一般不进行热处理,特别是淬火后,冲压件会变形很严重,不知道你的零件有多大,用在什么地方,如果非要热处理,过后可以发黑处理,要再好看一点,可以进行电泳处理。

楼主:

零件倒是不大!主要是冲出齿,冲出的齿用与啮合,承受扭距但不参与传动。因频繁的啮合和松开还会有摩擦,如果不能提高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使用一段时间后齿面会被折和磨损!现这边准备使用碳氮共渗的方法来提高齿面的性能!如果哪位侠是热处理高手,也麻烦指点指点碳氮共渗的工艺!

网友:

钢的碳氮共渗:碳氮共渗是向钢的表层同时渗入碳和氮的过程,习惯上碳氮共渗又称作氰化。目前以中温气体碳氮共渗和低温气体碳氮共渗(即气体软氮化)应用较是广。中温气体碳氮共渗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钢的硬度,耐磨性和疲劳强度,低温气体碳氮共渗以渗氮为主,其主要目的是提高钢的耐磨性和抗咬合性。   钢的热处理--软氮化 9 O4 l4 C3 o R7 l& F% X   为了缩短氮化周期,并使氮化工艺不受钢种的限制,在近一、二十年间在原氮化工艺基础上发展了软氮化和离子氮化两种新氮化工艺   软氮化实质上是以渗氮为主的低温碳氮共渗,钢的氮原子渗及的同时,还有少量的碳原子渗入,其处理结果与前述一般气体氮相比,渗层硬度较低,脆性较小,故称为软氮化。  1.软氮化方法,软氮化方法分为气体软氮化和液体软氮化两大类。目前国内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气体软氮化。<,br>气体软氮化是在含有活性碳、氮原子的气氛中进行低温碳、氮共渗,常用的共渗介质有尿素、甲酰胺和三乙醇胺,它们在软氮化温度下发生热分解反应,产生活性碳、氮原子。  活性碳、氮原子被工件表面吸收,通过扩散渗入工件表层,从而获得以氮为主的碳氮共渗层。   气体软氮化温度常用560-570℃,因该温度下氮化层硬度值最高。氮化时间常为2-3小时,因为超过2.5小时,随时间延长,氮化层深度增加很慢。   2.软氮化层组织和软氮化特点:钢经软氮化后,表面最外层可获得几微米至几十微米的白层,它是由ε相、γ`相和含氮的渗碳体Fe3(C,N)所组成,次层为0。3-0。4毫米的扩散层,它主要是由γ`相和ε相组成。   软氮化具有以下特点  (1)处理温度低,时间短,工件变形小。   (2)不受钢种限制,碳钢、低合金钢、工模具钢、不锈钢、铸铁及铁基粉未冶金材料均可进行软氮化处理。工件经软氮化后的表面硬度与氮化工艺及材料有关。   }" E 3.能显著地提高工件的疲劳极限、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在干摩擦条件下还具有抗擦伤和抗咬合等性能。   4.由于软氮化层不存在脆性ξ相,故氮化层硬而具有一定的韧性,不容易剥落。  因此,目前生产中软氮化巳广泛应用于模具、量具、高速钢刀具、曲轴、齿轮、气缸套等耐磨工件的处理。  应注意的是,气体软氮化目前存在问题是表层中铁氮化合物层厚度较薄(0.01-0.02mm),且氮化层硬度梯度较陡,故不宜在重载条件下工作。另外,在氮化过程中,炉中会产生HCN这种有毒气体,因此生产中要注意设备的密封,以免炉气漏出污染环境。

网友:

如果要求太高,热处理后磨齿是必须的。

网友:

4楼讲述的很透彻、通俗。支持!

网友(2014-08-22):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俠!